如何查看头文件中的函数体

楼主(2022-02-07):
keil中打开一些头文件,能看到函数声明,但是看不到函数体,在c程序中能成功调用。我自己定义的头文件既有函数声明也有函数体,能顺利调用和查看。请问这是为什么?或者,如何隐藏我自定义的头文件中的函数体,只保留函数声明?

网友A:
函数声明放在头文件中,函数体放在对应的C文件中,这是较规范的做法。

网友B:
封装lib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声明放在头文件中,函数体放在对应的C文件中,这是较规范的做法。

可是,有些函数在头文件中只能看到函数声明,C文件中也没有函数体,但是能直接调用。比如math.h,intrins.h等,我想自己自定义这种类型的头文件要如何操作呢

楼主:
如何封装lib库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有些函数在头文件中只能看到函数声明,C文件中也没有函数体,但是能直接调用。比如math.h,intrins. ...

这些都是用extern引用的,而不是声明的,他们是做成了库的,所以你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是用extern引用的,而不是声明的,他们是做成了库的,所以你看不到。

好的,谢谢

网友D:
自己写函数体用.h加.c就可以了。一些标准库你只能看到函数名,函数体已经封装成lib文件了,看不到

网友E:
你在你的计算机中搜索math.h,intrins.h对应的math.c和intrins.c,搜一会就搜出来了

网友F:
系统的头文件只有声明,真正的函数体在lib文件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