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
怎么实现对向两对数码管各自倒计时

屏幕截图 2022-02-07

网友A(2022-02-08):
建2个变量,每个变量表示每个数码管的倒计时的值。 然后每1秒的这2个变量放到数码管显示的程序里。

网友B:
数理逻辑题,P2.0=0, P2.1=1时,P0的输出是片选和位选;反之P0的输出是计时的数字。想问你,为啥空着P1,还非要复用P0?

网友C:
写两套倒计时程序分别控制就可以,多头以此类推。
可写出两套独立的,再以合并同类项的方式精减;也可以按流程图直接写...
另外想对你的讲是,时钟的时分秒位不仅分别独立显示而且计时不同步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D:
不用考虑这么多,就按4位数码管动态显示处理就行了。第一第二位管东西,第三第四位管南北。

网友E:
定时器中断扫描动态数码管,定义4个变量进行倒计时,互不干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用考虑这么多,就按4位数码管动态显示处理就行了。第一第二位管东西,第三第四位管南北。

感谢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定时器中断扫描动态数码管,定义4个变量进行倒计时,互不干扰。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