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看不懂,请专家分析。

楼主(2022-02-08):
单片机DAC输出是正弦波吗,频率是多少

网友A:
差分放大器,去查模拟电路教程;

网友B:
差分放大器

网友C:
上面的图是一个16KHz的低通滤波器,增益为1,但是有隔直电容,没有直流型号通过,下图就是一个缓冲器,增益也是1

网友C:
不是什么差分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