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LCD1602驱动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sbit lcdrs=P2^0;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2;
unsigned int n;
unsigned char *Value[8];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char x,y;
        for(x=0;x<z;x++)
        for(y=0;y<120;y++);
}
void W_CMD(unsigned 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_DATA(unsigned 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lcdrw=0;
        lcden=0;
        W_CMD(0x38);
        W_CMD(0x0c);
        W_CMD(0x06);
        W_CMD(0x01);
}
void Show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s)
{
        int i=0;
        if(y==0)        W_CMD(0x80 | x);
        if(y==1)        W_CMD(0xc0 | x);
        for(i=0;i<4;i++)        W_DATA(s[i]);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printf(Value,"%08u",(unsigned int)n);
                        Show_str(2,0,"wendu");
        }
}

LCD1602驱动 .zip

网友A(2022-02-18):
请问1602 有3.3V供电 和5V供电 有什么办法分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1602 有3.3V供电 和5V供电 有什么办法分辨吗?

有那个ICL7660IC的就是3.3V的屏,没有就是5V的,跳线也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