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喜欢用S9013作为驱动蜂鸣器、小型风扇、LED,S9013比S8050好在哪里?高频...

楼主(2022-02-08):
有很多人喜欢用S9013作为驱动蜂鸣器、小型风扇、LED,S9013比S8050好在哪里?高频特性更好?

网友A:
应该是批量时9013更便宜。

网友B:
根本不是高频特性,主要是易得,通用性强,和价廉

网友C:
都一样用。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D:
从性能指标看,8050好于9013,你说的这几个应用场合,对三极管的性能要求不高,驱动电流够用即可。9013用的多的原因是市场拥有量大,便宜好买。

网友E:
对比参数表不就明白了么,不过代换的话是后者可以代换前者,而前者却不能代换后者

网友F:
喜欢用9013的都是前辈,年轻人用是在继承。估计使用单片机的很少有去研究9013与8050之间的性能参数差别的。

楼主:
看大家回复基本是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