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2v电池供电低功耗稳压芯片的选择

楼主:
各位大佬,小白想做一个低功耗的设计,奈何稳压电路一直设计不好。传感器都没敢用4-20mA的,用的0.5-4.5V输出的。对于7.2v电池一路降5V给传感器供电,一路降3.6给单片机供电,有没有比较好的,功耗尽量低的电路设计教教孩子吧

网友A(2022-02-09):
电流这么低的话,用LDO吧。HT71XX 系列的ldo应该不错。

网友B:
我也想求啊,顺便问一下51单片机的学习需要用那些软件

网友C:
ldo功耗太大,顶不了多久。dc/dc最好,比如BL9342

网友D:
某一个宝上有开关型的三端稳压器,管脚外形兼容78XX系列的,效率接近90%了,可以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求啊,顺便问一下51单片机的学习需要用那些软件

keil,编程的。Altium Designer或者ISIS 7 Professional是画原理图和PCB的,还有stc-isp,是STC单片机的下载程序用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