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炉拆机

楼主(2022-02-08):
内容简单。三无产品。电炉套外壳当暖手宝。

拆机原因。插座接线柱螺丝掉了。
拆卸步骤。揭开电储热器标牌,用一字螺丝刀拧开。

疏忽,电炉中间有块圆铁片,见图红圈(防走位)。
(完)
修理好,更热了。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的万用表是亮点。

网友B:
我也觉得楼主的万用表是亮点,家里有一个也拆开看了,差不多一个样子。

网友C:
这个万用表款式好像都没有见过

网友D:
我看到这里面的保温的材料都害怕

网友C:
电炉丝上面是不是还有个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这里面的保温的材料都害怕

就是棉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的万用表是亮点。

杭州电表,1987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炉丝上面是不是还有个面板?

是陶瓷盖

楼主(2025-11-12):
引用 网友C:
电炉丝上面是不是还有个面板?

只是有个温控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