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单片机Flash数据存储,连续写入多个字节,和读出多个字节出现错误问题

楼主(2022-02-09):
使用STC8A8K32单片机进行EEPROM数据存储时,发现练续写入三个字节,再读取出来,第三次读取出来的数有问题,读取出的数很随机;
和官方要的案例(案例芯片是STC8A8K64)进行比对也没什么问题,按照STC8A8K32最后一个字节地址是7FFF(32767=1024*32-1),一个扇区512个字节,将起始地址设置在7DFF,发现练续多个字节存储,第三次读出来的数有问题,最后看到注释有一句话限制在0-127扇区,65536-128=65408,最后64个字节不访问,将起始地址设置在7DFF-128=7D7F,把问题解决啦,但是不明白,是哪里原因导致的

网友A:
STC8AK32是32k EEProm, 64个扇区吧?

网友B:
stc8a8k32,只有64个扇区,0-63,哪里来的127?,最后64个字节特殊化指的是代码区最后64个字节,用来存放特定参数,和eeprom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AK32是32k EEProm, 64个扇区吧?

我描述不准确,0-127是写的STC8A8K64,参照这个的最后64个字节不访问,将自己的程序扇区读写的地址前移了128个字节。有疑问的是64个字节不访问是不能访问还是预留一下不访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