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S2812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22-02-09):
各位好,下面程序我想改成如动画图片里上面灯带那种方式,请教程序怎样修改,颜色可以不用考虑,谢谢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include <FastLED.h>
#define LED_PIN     9
#define NUM_LEDS    286

CRGB leds[NUM_LEDS];
void setup() {
FastLED.addLeds<WS2812, LED_PIN, GRB>(leds, NUM_LEDS);
}
void loop() {
unsigned int i;

  FastLED.show();
  leds[0] = CRGB(0, 0, 0);
  FastLED.show();
  delay(1000);

  FastLED.show();
  leds[1]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leds[2]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leds[3]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delay(1000);

  FastLED.show();
  leds[4]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leds[5]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leds[6]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delay(1000);

  FastLED.show();
  leds[7]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leds[8]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leds[9]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delay(1000);

  FastLED.show();
  leds[10]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leds[11]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leds[12]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delay(1000);

  FastLED.show();
  leds[13]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leds[14]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leds[15]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delay(1000);

  FastLED.show();
  leds[16]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leds[17]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leds[18]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delay(1000);

  FastLED.show();
  leds[19]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leds[20]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leds[21] = CRGB(65, 65, 65);
  FastLED.show();
  delay(1000);

  for(i=0;i<24;i++)
  {
  leds[i] = CRGB(0, 0, 0);
  }

}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图片已经发过,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了,再发一张,我意思就是按图片里人头上面的灯带动画顺序修改程序,达到这个效果,谢谢,总共有17条灯带,每条的颜色任意就好,只需一个人的顺序就行。

网友A:
你这个是arduino的程序,到那边板块问比较好。这个程序就是定义了一串286个led,leds[NUM_LEDS]每个单元表示一个了点,通过leds[i] = CRGB(0, 0, 0);  改变相关led的颜色,FastLED.show();点亮。你想怎么改呢?

网友B(2022-11-09):
引用 楼主:
图片已经发过,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了,再发一张,我意思就是按图片里人头上面的灯带动画顺序修改程序,达到 ...

你这程序实现了吗,

网友C:
流水灯的效果?如果只是流水灯就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