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A51中的进位“C”寄存器

楼主(2022-02-09):
在阅读本网站教程时,看到了进位“C”,
请大佬回答一下,C的位数是多少?百度上没找到

网友A:
不是0就是1,只一位

网友B:
不存在位数, 就是 0/1  有进位1, 没有进位0

网友C:
学习单片机特别是为了控制,应该详细了解芯片指令。即使采用C编程,最好也能掌握汇编语言。汇编语言对应芯片的每一条指令,对于控制领域应用是很重要的!

网友D:
C是一个位,不是0就是1
如果你是用C语言,不需要看标志位,用C语言不需要会汇编,不会汇编的人多了去了,人家一样能写出优秀的代码,只要你遵循C的原则去写代码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会汇编肯定是更好的

网友E:
进位“C”就是标志寄存器中的一个位,还有辅助进位标志位、零标志位等等。用汇编的话要用到

网友F:
8位可读写程序状态字寄存器psw, 51单片机内字节地址是D0H。最高位就是CY位 叫进位标志位,也称C位
比如 1000 0000 最高位C位就是1,比如 0001 0110 最高位C位就为0.   psw 中8个位都可以单独操作,也可以当1个字节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