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河水温度用传感器?

楼主(2022-02-09):
测量河水温度的传感器可以用sht11传感器吗?我查资料也没查到能否用它测水温。若是不可以,除了DS18B20外,还能用什么呢?(我想用Porteus软件仿真)

网友A:
我先蹲一波这个问题,我也好奇测外界水温该咋怎么测

网友B:
PT100行不行?

网友C:
SHT10,11,SHT20,SHT30

网友D:
随便找个NTC电阻就行了。

网友E:
热式电传感器测量

网友F:
理论上只要是能测环境温度的,都能测水温。

网友G:
沙发,好奇围观。但是,我更想知道测试河水温度,是不是要把测试端放进水里? 还是非直接接触?精度要求高不高?

网友H:
找个温度电阻就搞定的,当然如果要精度高的话就用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