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V转24V(3A)和5V的多路输出降压芯片

楼主(2022-02-09):
请问有没有能实现DC48V 转24V(3A)和5V的两路输出降压芯片呢?

网友A:
负载电流较大的时候可以考虑用开关电源的方式来处理,单芯片较难,要么加扩流。

楼主:
现在我用两个DC-DC来输出,一个LM2596HVS输出24V,用一个LM2576输出5V ,但感觉元件太多了,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等单一点的,一个零件可以输出两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