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这个代码,用protues进行仿真,但是LED灯亮灭很快,没有出现呼吸效果

楼主(2022-02-09):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void main(void)
{
         uchar LED;
         uint Time=600,i=0;
         LED=0xfe;

         while(1)
         {

                for(i=1;i<Time;i++)
                {

                        P2.0=LED;
                        LED=LED<<1;
                        if(LED == 0x00)
                        {
                                P2.0=LED;
                                Delay(i);
                                P2.0=~(LED);
                                Delay(Time-i);
                        }
                }

                for(i=Time-1;i>0;i--)
                {

                        P2.0=LED;
                        LED=LED<<1;
                        if(LED == 0x00)
                        {
                                P2.0=LED;
                                Delay(i);

                                P2.0=~(LED);
                                Delay(Time-i);
                        }
                }
        }
}

网友A:
你这个呼吸灯程序看的有点迷糊

网友B:
P2.0=LED;一个是位,一个是字节,另外Delay函数是不是太短了?

网友C:
用“RGBLED”模型来仿真呼吸效果不会有闪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2.0=LED;一个是位,一个是字节,另外Delay函数是不是太短了?

应该是P2整个端口

网友D:
又学到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