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手册的疑问,定时器0,1和定时器2的辅助寄存器AUXR一模一样?

楼主(2022-02-09):
各位大神,我最近在看STC8A8K64S4A12单片机的手册中定时器部分,发现STC8A的定时器0,1和定时器2的辅助寄存器AUXR一模一样,真的很奇怪啊,程序运行时咋区别呢,我没理解还是手册就写得有问题啊!请有明白的大神指点指点!!

截图如下
手册中定时器0,1的AUXR部分截图
手册中定时器2的AUXR部分截图

以下是刚下载的手册

网友A:
不是寄存器一模一样, 是同一个寄存器, 用到其中的不同的位,
定时器中断0,1 外部中断0,1 以及串口中断,还全都用到寄存器 IE  呢! 这怎么说?

网友B:
手册没有问题,AUXR 寄存器是由8个不同的位寄存器组成,不可位寻址,用逻辑运算符 &= 、 |= 按位配置需要的功能,下面讲的位寄存器不同。

网友C:
AUXR辅助寄存器分别可以控制定时器0、1、2。定时器0、1与传统51基本相同,放在一起介绍AUXR辅助寄存器的控制方法,定时器2与传统51不同,另文介绍也要介绍AUXR辅助寄存器控制定时器2的方法。AUXR的串口模式 控制还会在其相关章节再次介绍。STC的其它特殊功能寄存器也有类似的使用方法,会重复出现在相关章节。注意AUXR不支持位操作。

网友D:
看来是你没理解,要用哪个功能时用“或”,要关哪个功能时用“与”,所以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