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碰到过STM32F103执行到SystemClock_Config时钟初始化卡死

楼主(2022-02-09):
各位,新年好。有个奇怪的问题困扰我几天了,一直调不好。
我用野火的HAL程序,在Keill里就是不能运行下去.我查了一下,是卡在SystemClock_Config()这一段里出不来,具体就是卡在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HSE_TIMEOUT_VALUE)这一句上。已经排除硬件原因,我用3.5标准库文件编程,是可以运行执行程序动作的。但用HAL,就是不行。我自己用stm32cubeMX编了一个简单的LED点亮程序,也是不行。不知问题出在哪里了,折腾了我一个春节。
今天同事在他电脑上stm32cubeMX和KEIl编了一个简单的LED点亮程序,他编译后可以板子可以运行。我把同样的程序弄到我电脑上,用keil打开编译,就不行了。郁闷啦。我用代码比较软件比较过相关库文件,都一样。
STM32CubeMX版本是V6.4.0, Keil用V5.25和V5.35都试过。
不知有没有师兄碰到过类似情况,请教。

网友A:
重新安装吧

网友B:
中断是是否打开,tick中断没触发,这个语句就一直为假

网友C:
板子上的时钟节拍中断工作不正常。

网友D:
是不是在中断函数中调用了延时函数了,这个肯定会出错的

楼主:
重新装过了。

网友E:
很好奇,这就是硬件故障,你怎么排除的硬件问题?卡在这句就是因为外部晶体没起振,你怎么想的?

网友:
很好奇,这就是硬件故障,你怎么排除的硬件问题?卡在这句就是因为外部晶体没起振,你怎么想的?

我用3.5标准库写了一个程序就能正常运行,也是用的外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是是否打开,tick中断没触发,这个语句就一直为假

没有用到中断。我就用一个极其简单的LED点亮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在中断函数中调用了延时函数了,这个肯定会出错的

只在main.c的while()里用了1秒的延时点亮LED,其他没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的时钟节拍中断工作不正常。

你怀疑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