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数码管模仿电饭煲工作状态 单片机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
每天做饭,电饭煲的4位数码管开始工作后都会动态流动,想了想思路,就写了这个代码,有个小问题,流动的速度不一致,1-实物是STC15W408A,仿真用的AT89C52,2-单个笔划的速度没改一致,1,实物的4位数码管是按自己的好走线方式焊的,没有按标准焊,所以代码和标准的不一样。
2,完整的代码包含很多,所以只上传数码管模仿电饭煲工作部分的代码。
另外,不知道仿真怎么做成小动态,所以没有办法在线预览,再进仿真看,哈,就是电饭煲在工作啦。

以下是代码部分
大概1K的ROM空间,如果有时间改改,应该能减少一半
思路大概来说,就是用数码管静态显示的方式,来显示任意的笔划。

void smgkj00()        //点亮最开始一点
{
         SMG3=0;        //开位选
         P1=0X04;delay(1800);        //延时
}

void smgkj01()
{
         SMG3=SMG2=0;        //开位选
         P1=0X04; delay(1800);        //延时
}

void smgkj02()
{
         SMG3=SMG2=SMG1=0;        //开位选
         P1=0X04; delay(1800);        //延时
}

void smgkj03()
{
         SMG3=SMG2=SMG1=SMG0=0;        //开位选
         P1=0X04; delay(1800);        //延时
}

void smgkj04()
{
        P1=0X04;//开段选
        SMG3=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P1=0X04;//开段选
        SMG2=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2=1;        //开位选

        P1=0X04;
        SMG1=0;        //开位选
        delay(5);
                SMG1=1;        //开位选

        P1=0X04+0X01;          //显示右侧上一竖
        SMG0=0;        //开位选
        delay(5);
                SMG0=1;        //开位选
}

void smgkj05()
{
        P1=0X04;//开段选
        SMG3=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P1=0X04;//开段选
        SMG2=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2=1;        //开位选

        P1=0X04;
        SMG1=0;        //开位选
        delay(5);
                SMG1=1;        //开位选

        P1=0X04+0X01+0X10;          //显示右侧上一竖
        SMG0=0;        //开位选
        delay(5);
                SMG0=1;        //开位选
}

void smgkj06()
{
        P1=0X04;//开段选
        SMG3=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P1=0X04;//开段选
        SMG2=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2=1;        //开位选

        P1=0X04;
        SMG1=0;        //开位选
        delay(5);
                SMG1=1;        //开位选

        P1=0X04+0X01+0X10+0X40;          //显示右侧上一竖
        SMG0=0;        //开位选
        delay(5);
                SMG0=1;        //开位选
}

void smgkj07()
{
        P1=0X04;//开段选
        SMG3=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P1=0X04;//开段选
        SMG2=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2=1;        //开位选

        P1=0X04+0X40;
        SMG1=0;        //开位选
        delay(5);
                SMG1=1;        //开位选

        P1=0X04+0X01+0X10+0X40;          //显示右侧上一竖
        SMG0=0;        //开位选
        delay(5);
                SMG0=1;        //开位选
}

void smgkj08()
{
        P1=0X04;//开段选
        SMG3=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P1=0X04+0X40;//开段选
        SMG2=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2=1;        //开位选

        P1=0X04+0X40;
        SMG1=0;        //开位选
        delay(5);
                SMG1=1;        //开位选

        P1=0X04+0X01+0X10+0X40;          //显示右侧上一竖
        SMG0=0;        //开位选
        delay(5);
                SMG0=1;        //开位选
}

void smgkj09()
{
        P1=0X04+0X40;//开段选
        SMG3=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P1=0X04+0X40;//开段选
        SMG2=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2=1;        //开位选

        P1=0X04+0X40;
        SMG1=0;        //开位选
        delay(5);
                SMG1=1;        //开位选

        P1=0X04+0X01+0X10+0X40;          //显示右侧上一竖
        SMG0=0;        //开位选
        delay(5);
                SMG0=1;        //开位选
}

void smgkj10()
{
        P1=0X04+0X40+0X80;//开段选
        SMG3=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P1=0X04+0X40;//开段选
        SMG2=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2=1;        //开位选

        P1=0X04+0X40;
        SMG1=0;        //开位选
        delay(5);
                SMG1=1;        //开位选

        P1=0X04+0X01+0X10+0X40;          //显示右侧上一竖
        SMG0=0;        //开位选
        delay(5);
                SMG0=1;        //开位选
}

void smgkj11()
{
        P1=0X04+0X40+0X80+0X02;//开段选
        SMG3=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P1=0X04+0X40;//开段选
        SMG2=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2=1;        //开位选

        P1=0X04+0X40;
        SMG1=0;        //开位选
        delay(5);
                SMG1=1;        //开位选

        P1=0X04+0X01+0X10+0X40;          //显示右侧上一竖
        SMG0=0;        //开位选
        delay(5);
                SMG0=1;        //开位选
}

//关闭
void smgkj00_0()
{
        P1=0X40+0X80+0X02;//开段选
        SMG3=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P1=0X04+0X40;//开段选
        SMG2=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2=1;        //开位选

        P1=0X04+0X40;
        SMG1=0;        //开位选
        delay(5);
                SMG1=1;        //开位选

        P1=0X04+0X01+0X10+0X40;          //显示右侧上一竖
        SMG0=0;        //开位选
        delay(5);
                SMG0=1;        //开位选
}

void smgkj00_1()
{
        P1=0X40+0X80+0X02;//开段选
        SMG3=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P1=0X40;//开段选
        SMG2=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2=1;        //开位选

        P1=0X04+0X40;
        SMG1=0;        //开位选
        delay(5);
                SMG1=1;        //开位选

        P1=0X04+0X01+0X10+0X40;          //显示右侧上一竖
        SMG0=0;        //开位选
        delay(5);
                SMG0=1;        //开位选
}

void smgkj00_2()
{
        P1=0X40+0X80+0X02;//开段选
        SMG3=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P1=0X40;//开段选
        SMG2=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2=1;        //开位选

        P1=0X40;
        SMG1=0;        //开位选
        delay(5);
                SMG1=1;        //开位选

        P1=0X04+0X01+0X10+0X40;          //显示右侧上一竖
        SMG0=0;        //开位选
        delay(5);
                SMG0=1;        //开位选
}

void smgkj00_3()
{
        P1=0X40+0X80+0X02;//开段选
        SMG3=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P1=0X40;//开段选
        SMG2=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2=1;        //开位选

        P1=0X40;
        SMG1=0;        //开位选
        delay(5);
                SMG1=1;        //开位选

        P1=0X01+0X10+0X40;          //显示右侧上一竖
        SMG0=0;        //开位选
        delay(5);
                SMG0=1;        //开位选
}

void smgkj00_4()
{
        P1=0X40+0X80+0X02;//开段选
        SMG3=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P1=0X40;//开段选
        SMG2=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2=1;        //开位选

        P1=0X40;
        SMG1=0;        //开位选
        delay(5);
                SMG1=1;        //开位选

        P1=0X10+0X40;          //显示右侧上一竖
        SMG0=0;        //开位选
        delay(5);
                SMG0=1;        //开位选
}

void smgkj00_5()
{
        P1=0X40+0X80+0X02;//开段选
        SMG3=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P1=0X40;//开段选
        SMG2=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2=1;        //开位选

        P1=0X40;
        SMG1=0;        //开位选
        delay(5);
                SMG1=1;        //开位选

        P1=0X40;          //显示右侧上一竖
        SMG0=0;        //开位选
        delay(5);
                SMG0=1;        //开位选
}

void smgkj00_6()
{
        P1=0X40+0X80+0X02;//开段选
        SMG3=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P1=0X40;//开段选
        SMG2=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2=1;        //开位选

        P1=0X40;
        SMG1=0;        //开位选
        delay(5);
                SMG1=1;        //开位选

        P1=0X40;          //显示右侧上一竖
        SMG0=1;        //开位选
        delay(5);
                SMG0=1;        //开位选
}

void smgkj00_7()
{
        P1=0X40+0X80+0X02;//开段选
        SMG3=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P1=0X40;//开段选
        SMG2=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2=1;        //开位选

}

void smgkj00_8()
{
        P1=0X40+0X80+0X02;//开段选
        SMG3=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

void smgkj00_9()
{
        P1=0X80+0X02;//开段选
        SMG3=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
void smgkj00_10()
{
        P1=0X02;//开段选
        SMG3=0;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
void smgkj00_11()
{
        P1=0X02;//开段选
        SMG3=1;        //开位选
        delay(5);        //延时
        SMG3=1;
}

void smginit()
{
        uint  i;
        smgkj00();
        smgkj01();
        smgkj02();
        smgkj03();
        for(i=200;i>0;i--){        smgkj04();}
        for(i=200;i>0;i--){        smgkj05();}
        for(i=200;i>0;i--){        smgkj06();}
        for(i=200;i>0;i--){        smgkj07();}
        for(i=200;i>0;i--){        smgkj08();}
        for(i=200;i>0;i--){        smgkj09();}
        for(i=200;i>0;i--){        smgkj10();}
        for(i=200;i>0;i--){        smgkj11();}

        for(i=200;i>0;i--){        smgkj00_0();}
        for(i=200;i>0;i--){        smgkj00_1();}
        for(i=200;i>0;i--){        smgkj00_2();}
        for(i=200;i>0;i--){        smgkj00_3();}
        for(i=200;i>0;i--){        smgkj00_4();}
        for(i=200;i>0;i--){        smgkj00_5();}
        for(i=200;i>0;i--){        smgkj00_6();}
        for(i=200;i>0;i--){        smgkj00_7();}
        for(i=200;i>0;i--){        smgkj00_8();}
        for(i=200;i>0;i--){        smgkj00_9();}
        for(i=400;i>0;i--){        smgkj00_10();}
        for(i=400;i>0;i--){        smgkj00_11();}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2-02-10):
阻塞式延时的写法
电饭锅什么都不用干
只显示这转圈圈
来一个简化版,抛砖引玉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0 to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0 to 65535

sbit debug = P3^7;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4 = P1^4;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u8 DigiTube_Buff[4];
void IO_out(u8 dat)
{
  P11=dat&0x20;
  P17=dat&0x10;
  P16=dat&0x08;
  P14=dat&0x04;
  P10=dat&0x02;
  P12=dat&0x01;
}
void disp()
{
    static u8 i;
    P2 = 0xFF;
//    P1 = DigiTube_Buff[i];
        IO_out(DigiTube_Buff[i]);
        P2 = ~(0x01 << i);
    i = ++i % 4;
}
void Pattern()
{   static u8 mode = 0;
    u8 i;
    for(i =0; i<4; i++)
        DigiTube_Buff[i] = 0;

    if((mode >= 0) && (mode < 12))DigiTube_Buff[0]+=0x01;
    if((mode >= 9) && (mode < 21))DigiTube_Buff[0]+=0x08;
    if((mode >= 10) && (mode < 22))DigiTube_Buff[0]+=0x10;
    if((mode >= 11) && (mode < 23))DigiTube_Buff[0]+=0x20;
    if((mode >= 1) && (mode < 13))DigiTube_Buff[1]+=0x01;
    if((mode >= 8) && (mode < 20))DigiTube_Buff[1]+=0x08;
    if((mode >= 2) && (mode < 14))DigiTube_Buff[2]+=0x01;
    if((mode >= 7) && (mode < 19))DigiTube_Buff[2]+=0x08;
    if((mode >= 3) && (mode < 15))DigiTube_Buff[3]+=0x01;
    if((mode >= 4) && (mode < 16))DigiTube_Buff[3]+=0x02;
    if((mode >= 5) && (mode < 17))DigiTube_Buff[3]+=0x04;
    if((mode >= 6) && (mode < 18))DigiTube_Buff[3]+=0x08;
    mode = ++mode %24;
}
void main()
{   int ScanCNT1 = 0, ScanCNT2 = 0;
    while(1)
    {
        if(ScanCNT1++ > 100)
        {
            ScanCNT1 = 0;
            disp();
        }
        if(ScanCNT2++ > 5000)
        {
            ScanCNT2 = 0;
            Pattern();
        }
    }
}

网友B:
这水平高。哈哈,就是想要这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阻塞式延时的写法
电饭锅什么都不用干
只显示这转圈圈

大师,这个电路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师,这个电路是怎么连接的

跟楼主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