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单片机,从信心满满到放弃

楼主(2022-02-10):
信心满满的从51单片机过来,先是搞STM32f030,谁知道是个不可以烧录的,接着又去搞手中有的gd32f130,灯虽然点亮了一次,第二次烧录时flash就遇到问题卡壳了,信心马上跌落谷底果断放弃

网友A:
为什么不买现成的开发板呢?正点原子,野火,普中不香吗?

网友B:
这么容易就放弃了,不值得啊。

网友C:
从51过来的,底子肯定不错,玩其他的单片机应该是上手快,别被这次挫折打败了

网友D:
手里头STM32F071CBU6不知道为啥不能烧录程序,用DAP下载器烧录总是死在擦flash,试过几次都这样,手里面还有好几个片子,希望有人解答一下,这款芯片和STM32F072CBU6可PINTOPIN,只是不带USB,望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里头STM32F071CBU6不知道为啥不能烧录程序,用DAP下载器烧录总是死在擦flash,试过几次都这样,手里面还 ...

用J-FLASH解锁再擦除试试

网友F:
学习知识=信心+耐心+恒心+孤燥+苦恼+不搞明白不罢休的意志+不搞出点名堂不罢休的意志
如果缺少这些,请提前转投他行,免得耽误前程!
老天赋予每个人不同的性格和能量,也许你更适合于做个领导,做个CEO,做个厨师长,做个厂长。。。。。。

网友G:
用串口下载试试,某些软件代码可能启用了特定IO,也可能是误操作,就会锁芯片。用串口下载可以绕开芯片锁。

网友H:
去年开始玩STC的,今年准备完STM32的,刚拍了几个stm32f103的,还没研究跟STC有啥区别。现在都在研究微信小程序跟单片机通信。不会JS很头疼

网友I:
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楼主是用了stm32cubemx 然后刷机的时候又没有勾选serial debug下次再刷机就不能用swd了。

网友J:
起步有点高呀,还是先从51玩起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去年开始玩STC的,今年准备完STM32的,刚拍了几个stm32f103的,还没研究跟STC有啥区别。现在都在研究 ...

有教程吗?

网友L:
加油!多练练51吧!

网友M:
现有开发板对新手友好些,不建议乱搞

网友N:
我也是新手刚入门,算是零基础开始学,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比较难。先买些成熟的开发板学习,跟这老师一点一点敲代码,当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O:
兴趣+耐力。。。没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