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芯片,一个6个引脚,电源和地个一个引脚,一个输入信号,三个输出信号

楼主(2022-02-10):
一个6个引脚,电源和地个一个引脚;一个输入信号;三个输出信号。各位有这种芯片吗? 因为对PCB尺寸有要求,用不了分立元件

网友A:
有的6脚单片机或许可以,但是价格现在都比较高,还经常没货

网友B:
应广、 九齐等有 SOT23-6 封装

网友C:
大哥你好歹要把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关系说出来啊

网友D:
不确定你的芯片需要实现什么功能,数字还是模拟芯片? 对信号做什么处理 ?

网友E:
1.6脚很少。8脚的倒是有    2.要尺寸小,就要看芯片的工艺啊,又不能分立器件,所以你到底要表达啥

网友E:
飞凌单片机 FM8PB513 SOT23-6    AVR单片机ATtiny10微控制器   PIC10F202/204

网友F:
楼主你好,你的需求可理解为是需要一个模拟开吗,是不是信号三切一

网友G:
一个输入信号和三个输出信号之间是什么关系要说明。

网友H:
3个输出信号?什么信号?电流?电压?频率?电平?3个信号是否相同?3个信号之间有没有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H:
3个输出信号?什么信号?电流?电压?频率?电平?3个信号是否相同?3个信号之间有没有关联?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_-||。  电平信号,输出的三个电平中有高有低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_-||。  电平信号,输出的三个电平中有高有低

哪一个输出高电平?哪一个输出低电平?什么情况下输出高电平?什么情况下输出低电平?3个输出,几个高电平?几个低电平?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_-||。  电平信号,输出的三个电平中有高有低

输入又是什么信号?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入又是什么信号?范围?

输入也是电平信号。三个输出中只要有高低电平都可以,数量不做区分。输入输出的幅值的话最好5V,如果其他的话也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输入也是电平信号。三个输出中只要有高低电平都可以,数量不做区分。输入输出的幅值的话最好5V,如果其他 ...

也就是一路信号输入,输出3路信号,1分3?输出3路同步?都是高电平或者都是低电平?不需要判断?需不需要反相?

网友I:
模拟3选1开关?6脚的没有!3选1要2个控制脚,电源、地2个脚,输入输出要4个脚。至少8个脚的!

网友J:
一路输入ADC键盘可控制多路输出

网友K:
量大的话就 应广 吧,他们有SOT23-6 的片子, 没有量的话,  就老老实实用 SOP8封装的 单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