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4.2V升降压到0-50V用什么芯片?

楼主(2022-02-10):
锂电池4.2V升降压到0-50V,最大输出电流50mA电压可调(用数字电位器或者机械电位器)。有没有合适的升降压芯片推荐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个是什么应用?
最大输出50V/0.05A这时候芯片转换效率很低能耗高,现有芯片做输出这么宽的电压会在某个电压区间输出电压精度偏差大。

我有个建议望采纳,就是根据你负载的电压需求做多路输出不同电压,通过MCU来使能各路芯片输出不通电压供负载使用。

网友B:
50太高了,我只用过24的MT3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