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两个普通ADC口接差分信号的传感器?

楼主:
此传感器输出的两个引脚如何接到没有差分功能的普通ADC口上(样品直接把vout+  vout-接在两个普通的ADC口),程序如何处理?

网友A(2022-02-10):
数据手册已要求你用仪表放大器把差分信号转为单端信号,再用普通单片机ADC口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已要求你用仪表放大器把差分信号转为单端信号,再用普通单片机ADC口转换。

仪表放大器能不能省掉?把VOUT+和VOUT-直接接在两个普通的ADC接口,软件上处理。我看到有的产品是这样直接连的。

网友C:
V+ 减去 V- 不就是差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 减去 V- 不就是差分。

v+减去V-可以得到一个连续的数字结果,如1,2,3,4,5,6,7,8,9 10  ;     但我想通过查表法显示1到20,是不是办不到?

网友D:
仪表放大器贵且温漂很大,不如用两三块钱的国产24位sigma-delta adc,直接就是差分输入,厂家有芯海、海芯、天微……

网友:
仪表放大器贵且温漂很大,不如用两三块钱的国产24位sigma-delta adc,直接就是差分输入,厂家有芯海、海芯 ...

有些单片机内有信号放大的PGA,是不是用这种还PGA的12位ADC芯片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些单片机内有信号放大的PGA,是不是用这种还PGA的12位ADC芯片也可以?

你搜索一下 “称重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仪表放大器能不能省掉?把VOUT+和VOUT-直接接在两个普通的ADC接口,软件上处理。我看到有的产品是这样直 ...

信号不放大无法直接用ADC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些单片机内有信号放大的PGA,是不是用这种还PGA的12位ADC芯片也可以?

sigma-delta ADC才普遍带有PGA,12位ADC还真不知道哪一款有PGA的,你说下型号?还有你的信号fullscale?

网友:
sigma-delta ADC才普遍带有PGA,12位ADC还真不知道哪一款有PGA的,你说下型号?还有你的信号fullscale?

中微和赛元都有呀,如赛元的SC93f7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