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ZET6驱动MPU9250程序 OLED显示

楼主(2022-02-10):
STM32F103ZET6+MPU9250+0.96寸OLED
MPU9250陀螺仪基本数据读取(定时器)MPU9250陀螺仪角度数据解算

/**
  ******************************************************************************
  * MPU9250陀螺仪角度数据解算
        * STM32F103ZET6系统板+MPU9250模块+USB转TTL电平工具+0.96寸OLED
  *
  ******************************************************************************
  */
#include "main.h"
int main(void)
{
        SYS_Init();                                      //系统初始化总函数
        while(1)                                         //主循环
        {
                MPU_Read();                                  //MPU6050数据读取
                DATA_Report();                               //MPU6050数据上报
        }
}
/**
  * @brief  系统初始化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SYS_Init(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函数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if(MPU_Init() == 0)                                             //初始化MPU9250
                printf("ID读取正常\r\n");                    //ID读取正常
        else
                printf("ID读取不正常\r\n");                  //ID读取不正常
        while(1)
        {
                error = mpu_dmp_init();                      //初始化mpu_dmp库
                printf("ERROR:%d\r\n",error);                //串口显示初始化错误值
                switch (error)                               //对不同错误值类型判断
                {
                        case 0:printf("DMP库初始化正常\r\n");break;
                        case 1:printf("设置传感器失败\r\n");break;
                        case 2:printf("设置FIFO失败\r\n");break;
                        case 3:printf("设置采样率失败\r\n");break;
                        case 4:printf("加载dmp固件失败\r\n");break;
                        case 5:printf("设置陀螺仪方向失败\r\n");break;
                        case 6:printf("设置dmp功能失败\r\n");break;
                        case 7:printf("设置DMP输出速率失败\r\n");break;
                        case 8:printf("自检失败\r\n");break;
                        case 9:printf("使能DMP失败\r\n");break;
                        case 10:printf("初始化MPU6050失败\r\n");break;
                        default :printf("未知错误\r\n");break;
                }
                if(error == 0)break;                        //如果没有错误直接退出循环
                delay_ms(200);                              //延时
                LED0 =! LED0;                               //LED0闪烁报错
                sprintf((char *)tmp_buf,"     ERROR:%d",error);//字符串格式化命令
                OLED_ShowString(0,0,(u8 *)tmp_buf,16);            //OLED显示错误值
                OLED_Refresh();                                                            //刷新显存
        }
        delay_ms(999);
        OLED_ShowString(0,0,(u8*)"     MPU9250",16);                    //OLED显示字符串
        OLED_Refresh();                                                                    //刷新显存
}
/**
  * @brief  MPU6050数据读取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MPU_Read(void)
{

        if(mpu_dmp_get_data(&yaw,&pitch,&roll)==0)      //dmp处理得到数据,对返回值进行判断
        {
                printf("Pitch:%f    Roll:%f    Yaw:%f\r\n",pitch,roll,yaw);//串口输出三轴角度
                mpu9250.speed++;                            //显示速度自加
                if(mpu9250.speed == 1)                                                //显示速度阈值设置
                {
                        mpu9250.flag = 1;                                                //采集成功标志位设置为有效
                        mpu9250.speed = 0;                                                //显示速度归零
                }
        }
        else                                                                                         //采集不成功
        {
                mpu9250.flag = 0;                                                        //采集成功标志位设置为无效
        }
}
/**
  * @brief  MPU6050数据上报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DATA_Report(void)
{
        if(mpu9250.flag == 1)                                                    //采集成功时
        {
                temp=pitch*100;                                                            //赋temp为pitch
                if(temp<0)                                                                    //对数据正负判断,判断为负时
                {
                        temp=-temp;                                                        //对负数据取反
                        sprintf((char *)tmp_buf," Pitch:-%.3d.%.2d",temp/100,temp%100);//字符串格式化命令
                }
                else                                        //判断为正时
                {
                        sprintf((char *)tmp_buf," Pitch: %.3d.%.2d",temp/100,temp%100);//字符串格式化命令
                }
                OLED_ShowString(0,16,(u8 *)tmp_buf,16);     //OLED显示字符串

                temp=roll*100;                                                            //赋temp为pitch
                if(temp<0)                                                                    //对数据正负判断,判断为负时
                {
                        temp=-temp;                                                        //对负数据取反
                        sprintf((char *)tmp_buf," Roll :-%.3d.%.2d",temp/100,temp%100);//字符串格式化命令
                }
                else                                        //判断为正时
                {
                        sprintf((char *)tmp_buf," Roll : %.3d.%.2d",temp/100,temp%100);//字符串格式化命令
                }
                OLED_ShowString(0,48,(u8 *)tmp_buf,16);     //OLED显示字符串

                temp=yaw*100;                                                            //赋temp为pitch
                if(temp<0)                                                                    //对数据正负判断,判断为负时
                {
                        temp=-temp;                                                        //对负数据取反
                        sprintf((char *)tmp_buf," Yaw  :-%.3d.%.2d",temp/100,temp%100);//字符串格式化命令
                }
                else                                        //判断为正时
                {
                        sprintf((char *)tmp_buf," Yaw  : %.3d.%.2d",temp/100,temp%100);//字符串格式化命令
                }
                OLED_ShowString(0,32,(u8 *)tmp_buf,16);     //OLED显示字符串
                OLED_Refresh();                                                                //刷新显存
                LED1=!LED1;                                                                         //LED闪烁
                mpu9250.flag = 0;                                                        //采集成功标志位设置为无效
        }
        else ;                                                                                        //防卡死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其他数据怎么读   加速度  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