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 24位AD能否制作电压表?

楼主(2022-02-10):
新年好!各位大佬,HX711这芯片本来是电子称使用的,本人想用这芯片制作4位电压表,别的型号AD(24位)芯片贵,不知那位大佬应用过?或者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型号也行,谢谢!

网友A:
可以这款芯片采用的是差分输入采样,只要电路设计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B:
当然可以,但是需要一个准确的电压基准。用于桥式传感器基准电压可以不准,用来测电压就要准的了。

网友C: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不好说
感觉这个芯片的输出速率太低了

楼主:
先尝试下再说,实在不行再想其它方法

网友D:
SDI5229自带24位AD应该也可以满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不好说
感觉这个芯片的输出速率太低了

万用表典型的输出速率3次每秒。太快没法抑制50Hz工频。

网友E(2024-04-16):
引用 楼主:
先尝试下再说,实在不行再想其它方法

试验好了吗?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