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什么电机?从光驱里面拆下来的

楼主(2022-02-10):
这是从光驱里面拆下来的,是带动光盘的电机,请问这是一个什么电机,51单片机能驱动它吗???

这是定子

这是定子

这是转子

这是转子

网友A:
3相无刷有感电机。51能驱动,只是比较麻烦而已。可以用专用芯片来驱动。

网友B:
就用光驱里面的芯片就可以驱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C:
直流无刷电机,看极数是3的倍数,那么沙发说的很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