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两个定时器一个超声波测距,一个产生PWM波有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22-02-11):
#include"COMMON.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Delay.h"
#include"HC-SR0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ime;
uint temp;

sbit KEY1=P1^7;
sbit KEY2=P1^6;
sbit KEY3=P1^5;
sbit PWM=P1^0;
sbit IN1=P1^1;
sbit IN2=P1^2;
sbit IN3=P1^3;
sbit IN4=P1^4;
sbit K1=P3^2;           //车子行动总开关
sbit GD=P3^3;           //单独一个红外传感器的避障接口
sbit SS1 = P2^5;
sbit SS2 = P2^4;
sbit SS3 = P2^3;
sbit SS4 = P2^2;
sbit SS5 = P2^1;

//超声波数据显示定义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C','M'};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nsigned int  chaoshengbotime = 0;//time表示时间缓存变量
           unsigned long S = 0;//距离缓存变量
           bit           flag = 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 0,0,0,0,};// 放置一个空的段码,可以存储数据

void qianjin()
{
      IN1=1;
          IN2=0;
          IN3=1;
          IN4=0;

}
void houtui()
{
      IN1=0;
          IN2=1;
          IN3=0;
          IN4=1;

}
void tingzhi()
{
      IN1=1;
          IN2=1;
          IN3=1;
          IN4=1;

}
void youxiao()
{
      IN1=1;
          IN2=0;
          IN3=1;
          IN4=1;

}
void youda()
{
      IN1=1;
          IN2=0;
          IN3=0;
          IN4=1;

}
void zuoxiao()
{
      IN1=1;
          IN2=1;
          IN3=1;
          IN4=0;

}
void zuoda()
{
      IN1=0;
          IN2=1;
          IN3=1;
          IN4=0;

}

void xunji()
{

                    if(SS1==1&&SS2==1 &&SS4==0&&SS5==1)         //线在车的右侧小
                   {
                            youxiao();
                   }
                    if(SS1==1&&SS2==1 &&SS4==1&&SS5==0)         //线在车的右侧大
                   {
                            youda();
                   }
                    if(SS1==1&&SS2==0 &&SS4==1&&SS5==1)         //线在车的左右侧小
                   {
                            zuoxiao();
                         Delay(70);
                   }
                    if(SS1==0&&SS2==1 &&SS4==1&&SS5==1)         //线在车的做侧大
                   {
                            zuoda();
                         Delay(70);
                   }
                  if(SS1==1&&SS2==1 &&SS4==1&&SS5==1)         //线在车的做侧大
                   {
                            qianjin();
                   }
                   if(SS1==0&&SS2==0 &&SS4==0&&SS5==0)         //线在车的做侧大
                   {
                            tingzhi();

                   }

}

void Timer1_Init()//0-65536,每隔1us计数加1 超声波不需要定时
{
         TMOD|=0x10;//让定时器0和定时器1工作在(16位定时器/计数器,TH1,TL1,TH0,TL0全用)0001 0001,TOMD为不可位寻址(只能整体赋值)
        TH1 = 0;
        TL1 = 0;
        ET1=0;
        TR1=0;
}

void Conut(void)//超声波计数和LCD1602显示距离
{
         chaoshengbotime = TH1*256+TL1; //得到的时间(等于TH0的8位左移8位再或TL0,合成16位数)
         TH1 = 0;            //定时计数器清零
         TL1 = 0;

         S=(chaoshengbotime*1.7)/100;     //算出来是CM(空气中的声速是每秒340米。一微妙时间声波传输的距离是340×0.000001=0.00034米=0.034厘米,除以2就是所测距离:0.017=1.7/100)

         if((S<=2||S>=700)||flag==1) //超出一定的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LCD_ShowChar(2,7,ASCII[10]);        //显示-
                LCD_ShowChar(2,8,ASCII[10]);        //显示-
                LCD_ShowChar(2,9,ASCII[10]);        //显示-
                LCD_ShowChar(2,10,ASCII[11]);        //显示C
                LCD_ShowChar(2,11,ASCII[12]);        //显示M
         }
         else
         {
                  disbuff[0]=(S/100)%10;//百位(给段码幅值的过程)
                  disbuff[1]=(S/10)%10;//十位(给段码幅值的过程)
                  disbuff[2]=S%10;//百位(给段码幅值的过程)
                  LCD_ShowChar(2,7,ASCII[disbuff[0]]);
                  LCD_ShowChar(2,8,ASCII[disbuff[1]]);
                  LCD_ShowChar(2,9,ASCII[disbuff[2]]);
                  LCD_ShowChar(2,10,ASCII[11]);        //显示C
                LCD_ShowChar(2,11,ASCII[12]);        //显示M
         }
}

void main()
{
        LCD_Init();
        LCD_ShowString(1,3," Ultrasonic ");
         PWM=1;
        TMOD|=0x01;
        PWM=0;
        TH0=(65536-250)/256;
        TL0=(65536-250)%256;
        ET0=1;
        EA=1;
        TR0=1;
        time=0;
         temp=50;
        Timer1_Init();
        while(1)
        {
                if(K1==0)
                {
                    if(GD==1)
                   {
                           xunji();
                   }
                   if(GD==0)
                   {
                           tingzhi();
                   }
                }
                if(K1==1)
                {
                   tingzhi();
                }
                StartModule();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Delay(500);                  //测量周期尽量在60ms以上(参考手册)
        }
}

void Timer0_Rountine(void) interrupt 1
{
        TR0=0
                if(KEY1==0)
         {
          temp=85;
    }
        if(KEY2==0)
         {
          temp=65;
    }
        if(KEY3==0)
         {
          temp=45;
    }

time++;
if(time>=100)
{time=0;}
if(time<=temp)
{PWM=1;}
if(time>temp)
{PWM=0;}

TH0=(65536-250)/256;
TL0=(65536-250)%256;
TR0=1;

}

void Timer1_Rountine() interrupt 3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求大佬看一下程序上的问题,我测试了一下,如果开两个定时器,小车也不动了!

网友A:
代码不全,缺了头文档
StartModule();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全,缺了头文档
StartModule();是什么作用?

启动超声波的
void  StartModule(void)
{
        Trig = 1;                                             //启动一次超声波模块
        _nop_();                                                                  //延时一段时间,至少10us以上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全,缺了头文档
StartModule();是什么作用?

/* 启动超声波程序 */
void  StartModule(void)
{
        Trig = 1;                                             //启动一次超声波模块
        _nop_();                                                                  //延时一段时间,至少10us以上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 = 0;
}
这个应该没多大关系,是超声波启动模块的程序

网友A:
用错定时器了

             StartModule();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1=1;                            //开启计数<<<<<<<<<<<<<<<<<<<<<<<<<要用定时器1才对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1=0;                                //关闭计数<<<<<<<<<<<<<<<<<<<<<<<<<要用定时器1才对

网友B:
1、你用这句也不对 TMOD|=0x01;  你用了两个定时器,但只定义了一个。建议第一次定义不要用|=,直接赋值就好,你不知道TMOD会不会有初值。
2、中断给的时间太短了,至少用自动重装的方式才能够你要的速度。其实控制电机的pwm没必要搞太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