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电阻怎么做?0 -100欧姆,精度0.01 求思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2-12):
精度0.01是指1%还是0.01欧姆?

网友B:
0.01欧姆

网友C:
电阻分压

网友D:
应该是  1% ,否则,如果阻值是 100欧±0.01欧  那就太夸张了。

网友E:
不准,用数字电桥吧

网友F:
ad采样
使用一个已知阻值的精密电阻和待测电阻组成一个分压电路,注意分压电路电源和地的稳压、滤波等处理;然后单片机ad采样或者专用的ad芯片采集电阻压降,计算出阻值即可,很简单的应用。主要注意采样电路元件数值选取和layout设计,以及测量程序设计。

网友G:
恒流源+标准电阻,不过,万分之一的精度可能很难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  1% ,否则,如果阻值是 100欧±0.01欧  那就太夸张了。

现有的标准电阻都不可能有0.01欧姆的精度!0.1%(千分之一已经很精确了),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H:
分辩率要达到10000,ADC的采样要14位。去市场上找找看,有没有14位ADC的单片机?顺便问一下价格~

网友I:
你要么有 15位的ADC 外加 精度达到 0.01欧的100欧的分压电阻。

你要么有 14位的ADC  外加 绝对精准的阻值为0.01欧的分压电阻。不然,你就不用想了。

网友B:
1111测电阻方法

常见检测电阻方法

常见检测电阻方法

网友J:
就别求思路了,做是肯定没问题的,关键是精度和准确度。
精度对器件的要求甚至测试环境的要求是需要高价支撑的;校准需要比你要求的精度更高的仪器。
电路原理简单,要求高了就是钱,比如音响发烧之类。
穷的业余玩功能不玩精度,矿主随意

网友K:
标准电阻难做,可以考虑采集芯片的问题

网友L:
ADC好说,现在国产24位ADC能做到19~21位ENOB有效精度的,才两三块钱。

标准电阻,能做到万分之一精度的,都是天价,能标定万分之一精度的万用表,恐怕没有。楼主可以查查HP3458A,价格6万块钱,能不能做到万分之一精度???

网友J(2022-04-04):
0 -100欧姆,精度0.01,不计成本有大把的思路。
如果业余玩,可百度现成的方案作参考,然后丰俭由人住下走。
如果实在是用得到这个精度的,肯定有实验室有相关仪器有后勤保障的。
业余玩,仅温漂一项就呵呵,随便DIY一个假装有这么个精度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