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不加反馈和闭环控制,输出电压最大是多少

楼主(2022-02-11):
是不是变压器匝数比的最大值

网友A:
正常来说应该是不稳定的电压跳动,并且带不了载。我的猜想,并未经实验验证。

网友B:
闭环控制用于稳定输出,和输出电压大小无关;
输出电压主要取决于电路拓扑结构,元件(电感,电容,变压器等)取值,以及开关信号的占空比

网友C:
MAX output voltage(输出电压) = [Voltage of Cap(input 电容) /N (变压器 P)] x N (变压器 S)

网友D:
开关管的输出脉冲宽度也必须考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应该是不稳定的电压跳动,并且带不了载。我的猜想,并未经实验验证。

带负载应该没问题,电压不稳定与负载有关,也与输入电压波动有关

网友E:
会令开关管过功耗而烧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会令开关管过功耗而烧毁

这个不一定!只要控制驱动脉冲宽度就不会

网友F:
没有反馈和闭环控制,我觉得驱动脉冲宽度也无法控制,所以我也觉得多半会烧毁开关管,胆子大点的可以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有反馈和闭环控制,我觉得驱动脉冲宽度也无法控制,所以我也觉得多半会烧毁开关管,胆子大点的可以试试, ...

如果我们用555之类的电路设计一个定频固定脉冲宽度的驱动信号能不能控制脉冲宽度?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G:
不一定,要看电路里是否限制了脉宽,没限制的 嘭~

网友H(2024-01-23):
我试了一下反激式开关电源,断开了光耦,也就是反馈环路,此时他的波形是跳变到最大输出然后滑落到接近OV,一直跳变。

网友I:
你们真有闲情逸致回答这个无意义的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试了一下反激式开关电源,断开了光耦,也就是反馈环路,此时他的波形是跳变到最大输出然后滑落到接近OV, ...

高压保护动作了。

网友K:
开关电源没有闭环和反馈一般都是直接炸机.要不就是电流极限控制要不就是电压或者激励反馈,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不是匝数比计算,还要看输出负载环路和消尖峰电路以及滤波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