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三极管驱动蜂鸣器电路问题,为什么蜂鸣器不响?

楼主:
为什么蜂鸣器不响

下载

网友A(2022-02-11):
三极管用错了型号,这么接,应该用PNP型三极管。
如果要用NPN型,蜂鸣器接在集电极上,而不是接在发射极

网友B:
你这种接法Q1要用PNP管,用NPN管就把蜂鸣器串联到+5V跟Q1集电极之间,你试试看

网友C:
蜂鸣器接在极电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