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Keil软件仿真无法成功error 30: undefined name of virtual register

楼主:
各位大神,我用网上的教程进行以下操作,在KEIL中软件仿真时,命令栏输入:MODE COM4 115200,0,8,1  和 ASSIGN COM4<S2IN>S2OUT
输入第二条后报如下错误:*** error 30: undefined name of virtual register  (没有定义这个虚拟口)分析了好久也找不出什么原因,纠结了好久也没解决,拜托了哈!
我用的是F407,然后串口用vspd虚拟了。

网友A(2022-02-12):
这要看你选的单片机有多少个串口如果在Debug Node 看到的是Serial,就输入assign COM4 <Sin> Sout

如果在Debug Node 看到的是Serial0,就输入assign COM4 <S0in> S0ou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选的单片机有多少个串口如果在Debug Node 看到的是Serial,就输入assign COM4  Sout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和你的不一样啊你的peripherals下面有4个(interrupt ;i/o-ports;seial;timer)
而我的peripherals下面就两个(system viewer ; core peripheral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选的单片机有多少个串口如果在Debug Node 看到的是Serial,就输入assign COM4  Sout

应该是你的是51,我的是32,我的界面peripherals下面并没有seial。

网友B:
我去正点原子哪里问了一下,他们说F1之后不支持软件仿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这可怎么办。

网友C(2024-03-14):
你好,请问你的那个正点原子F4的虚拟串口仿真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