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样输出1微秒方波?用示波器检测只有38kHz左右(晶振12M正常)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请教坛里各位,以下程序目的是输出1us的方波,可是用示波器检测只有38kHz左右(晶振12M正常),百思不得其解。

#include <REG51.H>

sbit pause = P0^3;
void main(void)
{
EA = 1;
TMOD = 0x01;
ET0 = 1;
TR0 = 1;
pause = 0;
while(1); }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
TH0 = (65536-1)/256;
TL0 = (65536-1)%256;
pause = ~pause;
}

网友A(2022-02-11):
中断响应需要耗时3-6微秒。

网友B:
请将 pause = ~pause; 改成 pause = TF0 ? 0 :!pause; 确定有无输出。

网友C:
传统51单片机在12M晶振条件下执行pause = ~pause;需要2us时间。所以不能用定时器中断,用最精简代码编程也只能输出脉宽3us,占空50%,频率166.667KHz的方波。理论上晶振频率达36MHz才能满足基本条件。
#include <REG51.H>

sbit pause = P0^3;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ause = ~pause;
        }
}

网友D:
你是89c51的话,用定时器2,并且从ex

网友D:
你是89c51的话,用t2定时器,并且从ex引脚输出脉冲,可以达到理论上的最高速,如果配上倍频,即6t模式的话,勉强可输出1us的方波,其他方法都不可能实现。

网友E:
要理解基本概念,不能用中断实现,用中断1us没有人这样做的,找有时钟分频输出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传统51单片机在12M晶振条件下执行pause = ~pause;需要2us时间。所以不能用定时器中断,用最精简代码编程也 ...

感谢,我在STC8开发板上使用22.1184晶振就可以得到1us的方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