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画PCB内电层显示问题

楼主:
分割内电层,过孔显示花孔,保存PCB ,再打开,就不显示花孔了,不知道有没有连接到内电层。没有出现未连接网络线。是软件BUG吗

网友A(2022-02-12):
运行一下DRC就有结论了。实在不放心你可以导出GERBER文件再看一下有没有错就行了,不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