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或者磁珠的直流电阻有何意义?在应用场合要重点考虑这个参数?一般我们会...

楼主:
电感或者磁珠的直流电阻有何意义?在深圳应用场合要重点考虑这个参数?一般我们会关注饱和电流、电感量多一些

网友A(2022-02-12):
影响电感的Q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影响电感的Q值。

Q值影响电路哪些参数

网友C:
没意义吧,理论上是越小越好,实际上工艺上做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意义吧,理论上是越小越好,实际上工艺上做不到

主要关注哪些参数  电感和磁珠

网友D:
大电流的时候 这个很重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主要关注哪些参数  电感和磁珠

在交流电路中,元件的阻抗是衡量当在其上施加交流电压时元件对抗电流的程度的量度。 它基本上是一个电压电流比,在频域中表示。 阻抗是一个复数,由实部和虚部组成:

Z = R + jX

ZL = R + j.w.L

其中 Z 是复阻抗。 实部 R 代表电阻,而虚部 X 代表电抗。

电路中的电阻以热量的形式耗散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电流的时候 这个很重要

你说饱和电流吗   还是直流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交流电路中,元件的阻抗是衡量当在其上施加交流电压时元件对抗电流的程度的量度。 它基本上是一个电压 ...

你是高手   不过我只是应用而已  不是搞研究   不想做太数学   计算化的东西     关注哪些参数  怎么根据场合来选型  对我来说  这个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