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s52和stc89C55rd+单片机程序能通用吗?

楼主(2022-02-11):
stc89s52和stc89C55rd+程序能通用吗?52内部8krom不够用了,求问大神

楼主:
改成large单片机只走部分程序

网友A:
放心迁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成large单片机只走部分程序

STC89C52:Code:8k Ram:512(128data+128idata+256xdata)
STC89C55:Code:20k Ram:1280(128data+128idata+1024xdata)
Memory Model只能选Small
然后在定义变数时要加上idata 或 xdata 如:
char xdata StrBuffy[] = {"y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r\n"};
char idata StrBuff2[] =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r\n"};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9C52:Code:8k Ram:512(128data+128idata+256xdata)
STC89C55:Code:20k Ram:1280(128data+128idata+1 ...

感谢,我试试

网友C:
能用,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