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增加移动硬盘

楼主:
最近我的电脑新增加个3.5硬盘,用作储存硬盘,考虑了下决定把光驱改造下,用来安装硬盘,光驱位置能躲开CPU大风扇,硬盘不至于被吹热,折腾了下,凑合可用DIY移动硬盘介绍:
1 硬盘插口朝里,方便与机箱里USB连接,从机箱内取电源。
2 光驱门安装一个红色电源开关,把后面插口的电源延伸到光驱前面板来。不用硬盘时,可以暂时关闭这个硬盘,节省运行时间,延长硬盘寿命。
3 虽是移动硬盘,但长期就安装于光驱位置,使用时只需要打开光驱门上的开关就可以了,不用时不必拿下来,省了插拔,拿来拿去的麻烦。
4 旧物新用,成本最低。
5 整体外观就像个光驱,也不是太丑。

网友A(2022-02-12):
其实这个设计很多我都看不过眼的,不过是楼主在用,你喜欢就好。
例如:既然长期装在机箱里,为何不直接SATA连接?同样可以达到你的效果。

网友B:
1、转接还不如直接SATA线连接稳定。
2、大容量一般是多盘叠瓦的,比单盘更怕震。
3、光驱位转3.5寸硬盘支架便宜的也就几块钱,还防震。

网友C:
动手能力想法很好

网友D:
若sata连接,若不用这个硬盘时,没法关掉这个硬盘,这个硬盘就一直在运行着,
如果只给硬盘电源加个开关,这样会损坏硬盘的,USB有个先通电后通信号,先断信号再断电源的功能的,
SATA连接没有这功能 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若sata连接,若不用这个硬盘时,没法关掉这个硬盘,这个硬盘就一直在运行着,
如果只给硬盘电源加个开关, ...

你不插拔usb就没有先通电再通信号的功能,那是靠usb插头里电源引脚比信号引进长实现的。

网友B:
我机子里的WD 1T蓝盘机械硬盘,长时间不读写数据会自动收臂停转的,这年头的产品设计都很可以,不必担心寿命和一直运行耗电。

网友F:
首先赞扬楼主的动手能力,不过对于台式机来说增加这个有点多此一举了,直接挂上他不香么!

网友G:
动手玩玩可以,可惜了光驱。
某一个宝上有支持热插拔的,多种规格也可以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