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遇到的问题

楼主:
使用TI的51单片机,型号MSC1211,代码启动了外部中断int0,
IT0=1; //设置成下降沿方式触发
EX0=1;//使能int0
在int0中断服务中,将单片机管脚P1.5置高电平,
P1.5=1;

通过示波器观察,发现在执行上述语句大约1毫秒之后的第一个外部中断下降沿,P1.5电平没有变化,即没有触发外部中断0,而是在大约3毫秒后的第二个外部中断下降沿P1.5才被拉高,即触发了中断0。示意图如下:

通过进一步实验发现,从第二个开始之后的每个下降沿,都能触发int0。下降沿的间隔大约1~2毫秒,单片机晶振33MHz。程序中没有使用更高级别的中断。
经反复核对MSC1211的资料,寄存器配置没有发现错误。那会是什么原因?望指教,谢谢

网友A(2022-02-13):
外部中断的引脚给个上拉电阻看看,估计一开始引脚压根就没在高电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部中断的引脚给个上拉电阻看看,估计一开始引脚压根就没在高电位。

中断脚是其它电路送来的信号,是持续的方波,就像图中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