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88数码管消影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2022-02-12):
大家好,请教一下,我在使用188数码管时,遇到了一个消影问题,数码管动态扫描,在刷新函数中,已经加入了消影语句,即各个引脚设置为高阻输入,但是不应该亮的数码管还是会有弱光,所以显示并不清晰,当然消影函数还是有一定的作用,不加消影函数,几乎无法分辨数字,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硬件上:使用的是STC8G1K08系列,直接IO口驱动数码管
程序是从 188数码管显示 这里几乎不动的写过来的,刷新函数在定时器中断函数中每 4ms 刷新一次
#include "188.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8g.h"

sbit PSEG_1 = P3^6;
sbit PSEG_2 = P3^5;
sbit PSEG_3 = P3^4;
sbit PSEG_4 = P3^3;
sbit PSEG_5 = P3^2;

#define PIN1_IN() P3M1 |= 0x40;P3M0 &= 0xbf;                                                        //把单片机IO口配置为高阻输入
#define PIN2_IN() P3M1 |= 0x20;P3M0 &= 0xdf;
#define PIN3_IN() P3M1 |= 0x10;P3M0 &= 0xef;
#define PIN4_IN() P3M1 |= 0x08;P3M0 &= 0xf7;
#define PIN5_IN() P3M1 |= 0x04;P3M0 &= 0xfb;

#define PIN1_L() P3M0 |= 0x40;P3M1 &= 0xbf;PSEG_1 = 0;   //配置为推挽输出,且拉低
#define PIN2_L() P3M0 |= 0x20;P3M1 &= 0xdf;PSEG_2 = 0;
#define PIN3_L() P3M0 |= 0x10;P3M1 &= 0xef;PSEG_3 = 0;
#define PIN4_L() P3M0 |= 0x08;P3M1 &= 0xf7;PSEG_4 = 0;
#define PIN5_L() P3M0 |= 0x04;P3M1 &= 0xfb;PSEG_5 = 0;

#define PIN1_H() P3M0 |= 0x40;P3M1 &= 0xbf;PSEG_1 = 1;  //配置为推挽输出,且拉高
#define PIN2_H() P3M0 |= 0x20;P3M1 &= 0xdf;PSEG_2 = 1;
#define PIN3_H() P3M0 |= 0x10;P3M1 &= 0xef;PSEG_3 = 1;
#define PIN4_H() P3M0 |= 0x08;P3M1 &= 0xf7;PSEG_4 = 1;
#define PIN5_H() P3M0 |= 0x04;P3M1 &= 0xfb;PSEG_5 = 1;

/************************************************************************************/
void LED_GPIO_Init(void)//初始化IO口
{
        P3PU &= 0x83;                        //关闭上拉电阻
        P3M1 &= 0x83;           //设置P3.2~P3.6为推挽输出
        P3M0 |= 0x7c;
}
/********************************熄灭所有数码管***********************************/
void Set_AllPin_INPUT(void)
{
        PIN1_IN();//把单片机IO口配置为输入模式
        PIN2_IN();
        PIN3_IN();
        PIN4_IN();
        PIN5_IN();
}

unsigned char bai=0,shi=0,ge=0;//百位,十位,个位,
unsigned short display_sram=0;
unsigned short code Segment[3][11]={
  {0x0000,0x0006,0x0000,0x0000,0x0000,0x0000,0x0000,0x0000,0x0000,0x0000,0x0000},//百位
  {0x0770,0x0420,0x0741,0x0661,0x0431,0x0271,0x0371,0x0460,0x0771,0x0671,0x0000},//十位
  {0xE888,0x8080,0xD808,0xD880,0xB080,0x7880,0x7888,0x8880,0xF888,0xF880,0x0000} //个位
        };

void Display_Scan1(void)
{
          PIN1_L();        //拉低Pin1

    if(display_sram&0x8000)        //取出最高位
        PIN2_H();
    if(display_sram&0x4000)
        PIN3_H();
    if(display_sram&0x2000)
        PIN4_H();
    if(display_sram&0x1000)
        PIN5_H();
}
void Display_Scan2(void)
{
          PIN2_L();        //拉低Pin2

    if(display_sram&0x0800)
        PIN1_H();
    if(display_sram&0x0400)
        PIN3_H();
    if(display_sram&0x0200)
        PIN4_H();
    if(display_sram&0x0100)
        PIN5_H();
}
void Display_Scan3(void)
{
          PIN3_L();        //拉低Pin3

    if(display_sram&0x0080)
        PIN1_H();
    if(display_sram&0x0040)
        PIN2_H();;
    if(display_sram&0x0020)
        PIN4_H();
    if(display_sram&0x0010)
        PIN5_H();
}
void Display_Scan4(void)
{
          PIN4_L();        //拉低Pin4

    if(display_sram&0x0008)
        PIN1_H();
    if(display_sram&0x0004)
        PIN2_H();
    if(display_sram&0x0002)
        PIN3_H();
    if(display_sram&0x0001)
        PIN5_H();
}

/****************************显示函数***********************************/

//放在定时器中断函数,5ms运行一次,扫描一轮需要4*5ms=20ms,
//也就是50Hz的刷新频率,如果感觉闪烁,可以4ms运行。
void Display_tube(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case_cnt;//逐行扫描
    Set_AllPin_INPUT();//消影作用
    display_sram=0;
    display_sram=Segment[0][bai] | Segment[1][shi] | Segment[2][ge];//显示百位,十位,个位
    switch(case_cnt)
    {
      case 0x00:Display_Scan1();case_cnt++;break;
      case 0x01:Display_Scan2();case_cnt++;break;
      case 0x02:Display_Scan3();case_cnt++;break;
      case 0x03:Display_Scan4();case_cnt=0;break;
      default:case_cnt=0;break;
    }
}

void Dispaly_Dig(unsigned int dig)//拆分
{
        bai = dig/100;
        shi = (dig/10)%10;
        ge = dig%10;
        Display_tube();
}

这是定时器中断函数,4ms一次刷新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定时器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ase_cnt;//定时中断次数
        case_cnt++;
        if(case_cnt==4)
        {
                case_cnt=0;
                Dispaly_Dig(12);//显示数字12
        }
}

这是原理图,直接连到了单片机引脚上

这是效果图,图一加有消影函数,图二未添加,消影函数如图三所示

拜托大家了

网友A:
采用查理复用IO驱动方式,扫描周期小于1.25ms,每次只需点亮一个笔段,分16次完成一轮,不必消隐。

网友B:
先显示再消影,你先消影再显示就相当于程序跑了一圈,然后你开头灭一下 大部分时间都是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采用查理复用IO驱动方式,扫描周期小于1.25ms,每次只需点亮一个笔段,分16次完成一轮,不必消隐。

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D:
以前还在纠结数码管用573、595、还有TM、MAX系列到底那种方式好,今天看到这种5脚2位半数码管又彻底傻眼了,想不通怎么会有如此怪异设计的数码管。

网友E(2022-03-26):
哎呀!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F(2023-07-21):
能不能分享完整的源代码,我想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G:
你这代码就是查理复用。沙发的一次只点亮一个灯,亮度为你现在驱动的1/4,还没你现在驱动好。
消隐后要先准备数据,再拉低相应脚,使需要亮的LED同时亮。
你代码框架不好,整理了一下。

#include "188.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8g.h"

sbit PSEG_1 = P3 ^ 6;
sbit PSEG_2 = P3 ^ 5;
sbit PSEG_3 = P3 ^ 4;
sbit PSEG_4 = P3 ^ 3;
sbit PSEG_5 = P3 ^ 2;

#define PIN1_IN() \
    P3M1 |= 0x40; \
    P3M0 &= 0xbf; // 把单片机IO口配置为高阻输入
#define PIN2_IN() \
    P3M1 |= 0x20; \
    P3M0 &= 0xdf;
#define PIN3_IN() \
    P3M1 |= 0x10; \
    P3M0 &= 0xef;
#define PIN4_IN() \
    P3M1 |= 0x08; \
    P3M0 &= 0xf7;
#define PIN5_IN() \
    P3M1 |= 0x04; \
    P3M0 &= 0xfb;

#define PIN1_L()  \
    P3M0 |= 0x40; \
    P3M1 &= 0xbf; \
    PSEG_1 = 0; // 配置为推挽输出,且拉低
#define PIN2_L()  \
    P3M0 |= 0x20; \
    P3M1 &= 0xdf; \
    PSEG_2 = 0;
#define PIN3_L()  \
    P3M0 |= 0x10; \
    P3M1 &= 0xef; \
    PSEG_3 = 0;
#define PIN4_L()  \
    P3M0 |= 0x08; \
    P3M1 &= 0xf7; \
    PSEG_4 = 0;
#define PIN5_L()  \
    P3M0 |= 0x04; \
    P3M1 &= 0xfb; \
    PSEG_5 = 0;

#define PIN1_H()  \
    P3M0 |= 0x40; \
    P3M1 &= 0xbf; \
    PSEG_1 = 1; // 配置为推挽输出,且拉高
#define PIN2_H()  \
    P3M0 |= 0x20; \
    P3M1 &= 0xdf; \
    PSEG_2 = 1;
#define PIN3_H()  \
    P3M0 |= 0x10; \
    P3M1 &= 0xef; \
    PSEG_3 = 1;
#define PIN4_H()  \
    P3M0 |= 0x08; \
    P3M1 &= 0xf7; \
    PSEG_4 = 1;
#define PIN5_H()  \
    P3M0 |= 0x04; \
    P3M1 &= 0xfb; \
    PSEG_5 = 1;

/************************************************************************************/
void LED_GPIO_Init(void) // 初始化IO口
{
    P3PU &= 0x83; // 关闭上拉电阻
    P3M1 &= 0x83; // 设置P3.2~P3.6为推挽输出
    P3M0 |= 0x7c;
}
/********************************熄灭所有数码管***********************************/
void Set_AllPin_INPUT(void)
{
    PIN1_IN(); // 把单片机IO口配置为输入模式
    PIN2_IN();
    PIN3_IN();
    PIN4_IN();
    PIN5_IN();
}
unsigned short display_sram = 0;
void Display_Scan1(void)
{
    // PIN1_L(); // 拉低Pin1,放后面能保证4个灯同时亮
    if (display_sram & 0x8000) // 取出最高位
        PIN2_H();
    if (display_sram & 0x4000)
        PIN3_H();
    if (display_sram & 0x2000)
        PIN4_H();
    if (display_sram & 0x1000)
        PIN5_H();
    PIN1_L(); // 拉低Pin1,放后面能保证4个灯同时亮
}
void Display_Scan2(void)
{
    if (display_sram & 0x0800)
        PIN1_H();
    if (display_sram & 0x0400)
        PIN3_H();
    if (display_sram & 0x0200)
        PIN4_H();
    if (display_sram & 0x0100)
        PIN5_H();
    PIN2_L(); // 拉低Pin2
}
void Display_Scan3(void)
{
    if (display_sram & 0x0080)
        PIN1_H();
    if (display_sram & 0x0040)
        PIN2_H();
    ;
    if (display_sram & 0x0020)
        PIN4_H();
    if (display_sram & 0x0010)
        PIN5_H();
    PIN3_L(); // 拉低Pin3
}
void Display_Scan4(void)
{
    if (display_sram & 0x0008)
        PIN1_H();
    if (display_sram & 0x0004)
        PIN2_H();
    if (display_sram & 0x0002)
        PIN3_H();
    if (display_sram & 0x0001)
        PIN5_H();
    PIN4_L(); // 拉低Pin4
}

unsigned short code Segment[3][11] = {
    {0x0000, 0x0006,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0x0000}, // 百位
    {0x0770, 0x0420, 0x0741, 0x0661, 0x0431, 0x0271, 0x0371, 0x0460, 0x0771, 0x0671, 0x0000}, // 十位
    {0xE888, 0x8080, 0xD808, 0xD880, 0xB080, 0x7880, 0x7888, 0x8880, 0xF888, 0xF880, 0x0000}  // 个位
};
unsigned short g_display_sram = 0;
void Dispaly_Dig(unsigned int dig) // 拆分
{
    unsigned char bai = dig / 100;
    unsigned char shi = (dig / 10) % 10;
    unsigned char ge = dig % 10;
    unsigned short i16 = Segment[0][bai] | Segment[1][shi] | Segment[2][ge]; // 显示百位,十位,个位
    EA = 0;
    // 改变g_display_sram不是原子操作,所以要关中断。
    // 增加全局变量g_display_sram,是为了尽量减少中断的运算量
    g_display_sram = i16;
    EA = 1;
}

// 定时器中断函数,5ms运行一次,扫描一轮需要4*5ms=20ms,
// 也就是50Hz的刷新频率,如果感觉闪烁,可以4ms运行。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 定时器1
{
    // static unsigned short display_sram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case_cnt = 0; // 逐行扫描
    Set_AllPin_INPUT();                // 消影作用
    switch (case_cnt)
    {
    case 0x00:
        Display_Scan1();
        case_cnt++;
        break;
    case 0x01:
        Display_Scan2();
        case_cnt++;
        break;
    case 0x02:
        Display_Scan3();
        case_cnt++;
        break;
    case 0x03:
        Display_Scan4();
        case_cnt = 0;
        display_sram = g_display_sram; // 仅在此处改变display_sram
        break;
    default:
        case_cnt = 0;
        break;
    }
}

/*
0~999循环显示
*/
void Dispaly_Dig_loop()
{
    unsigned short i16 = 0;
    while (1)
    {
        Dispaly_Dig(i16++);
        if (i16 == 1000)
            i16 = 0;
        delayMs(500);
    }
}

网友F:
这个数组是怎么得来的?怎么取模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数组是怎么得来的?怎么取模的?

楼主文中有链接。

网友H(2024-04-28):
我是CSDN的原创作者,评论区各位都是在瞎扯淡,这个代码已经是用在量产产品了,根本没有你们所说的问题,肯定是楼主单片机的寄存器没有配置好,

网友I(2024-07-18):
问下P3M1/P3M0分别指代什么?是分别指代共阳端和负极吗?

网友J:
关于188数码管,经过研究与实践,几点总结:
1.单片机IO口要有推挽输出和高阻输入模式,我用的是STC32G单片机,在实践中采用推挽输出和高阻输入两种模式配合驱动。(使用准双向和高阻模式时,亮度暗,不推荐)。
2.先测试各引脚的电平与字段的对应关系,得出引脚驱动电平关系表(红色为高电平、蓝色为低电平)。
3.根据驱动电平关系表配置IO口。
下图为IO配置代码表,本案例使用P1.3-P1.7驱动。
4.逐段驱动(总20段),动态扫描。
以第三位为例,扫描程序如下:
每扫描完成一个字段,都需要消隐,不然会出现鬼影。
显示效果如下图:

网友K:
P3M1/P3M0是STC单片机的P3口配置寄存器,拿来设置I/O口工作模式的

网友L:
这么简单的数码管,直接用带LED串行点阵的单片机就可以驱动了,最多9个IO驱动64个LED,而且还能调亮度,不仅能调16级亮度,还可以让同时亮的LED显示两种不同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