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知道如果使用FreeRtos系统该如何编写数码管的扫描程序

楼主(2022-02-12):
裸机跑的话我一般习惯把数码管显示的程序丢到定时中断里面跑,但是刚学习FreeRtos不知道这个定时中断与FreeRtos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也试过直接新建一个1ms运行一次的程序但是扫描的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A:
正点原子有例程,freertos有专门的api函数可以把该任务设置成阻塞态。

网友A:
而且freertos有自己的软件定时器,可以自己设定时间,触发回调函数,嘿嘿嘿。

网友B:
你就随便用OS提供的delay好了,不用管什么中断,用RTOS是让你写起来更简单的,而不是相反。

没有RTOS乱写delay不好,会阻塞掉其他任务,而在RTOS里面delay是把控制权交给OS内核的意思,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没有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