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为什么中断中定义变量,对应的语句却不执行?

楼主(2022-02-12):
51单片机,在定时器0的中断函数中,定义了名称为l的变量,在仿真的时候,语句l=l-1;不会被执行,总是会跳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void T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signed char l=10;
         k=k-1;
         l=l-1;
         TH0=0xF9;
         TL0=0x66;

}

网友A:
每次进入中断都给一个初值signed char l=10?定义成全局或者静态变量试试。另外定义变量的时候最好命名有意义的名称,少用单字母啊

网友B:
编译后优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进入中断都给一个初值signed char l=10?定义成全局或者静态变量试试。另外定义变量的时候最好命名有 ...

定义成全局变量,就没有问题。为什么设置成局部变量就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后优化掉了。

为什么中断函数里面定义局部变量l,会直接把l=l+1给优化掉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中断函数里面定义局部变量l,会直接把l=l+1给优化掉了呢?

编译器认为这句是多余的,为了不想优化掉可以把优化级别降低。

网友C:
声明前加static就好了。局部变量用完就释放了,下次进来是另外一个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义成全局变量,就没有问题。为什么设置成局部变量就不行呢?

局部变量每次进来重新分配地址,这样自加和自减就没有意义,所以定义成全局或者静态变量

网友D:
signed char l=10;
改成
signed char l;
l=10;

网友E:
没有中断时单片机只会顺序执行主程序中的语句,单片机一边顺序执行主程序的语句时,一边定时器在计时。当计到你设定的值后,他需要产生中断,然后暂停主程序语句,转到中断程序中执行你的命令。执行完命令后返回到主程序的顺序语句中。然后知道下一次中断来临,再次产生中断。

网友F:
static  signed char
这样试试

网友G:
被编译后优化掉了。你定义了又没用。

网友H:
定义为静态变量

网友I:
万能的方法是定义为static变量,可保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