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单片机矩阵键盘程序问题,没反应

楼主:
布置的任务一部分是按下矩阵键盘S6让led亮一个灯,我自己写的程序按下S6并没有任何反应,请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ED1 = P1^0;
unsigned char key_number=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0){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x--;
        }
}

unsigned char KeyScan()
{
        P3=0xf0;
        if(P3!=0xf0)
        {
                delay(10);
                if(P3!=0xf0)
                {
                        switch(P3)
                        {
                                case 0xe0:key_number=0;
                            case 0xd0:key_number=1;
                                case 0xb0:key_number=2;
                                case 0x70:key_number=3;
                        }
                        P3=0x0f;
                        switch(P3)
                        {
                                case 0x0e:key_number=key_number;
                                case 0x0d:key_number=key_number+4;
                                case 0x0b:key_number=key_number+8;
                                case 0x07:key_number=key_number+12;
                        }
                }
        }
        return key_number;
}
void main()
{
        key_number=KeyScan();
        if(key_number==0)
        {
                LED1 = 0;
        }
}

矩阵键盘原理图

矩阵键盘原理图

LED灯原理图

LED灯原理图

网友A(2022-02-13):
程序基本结构有严重错误,switch语句的格式不完整。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ED1 = P1^0;
unsigned char key_number=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0){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x--;
        }
}

unsigned char KeyScan()
{
        P3=0xf0;
        if(P3!=0xf0)
        {
                delay(10);
                if(P3!=0xf0)
                {
                        switch(P3)
                        {
                                case 0xe0:key_number=0;break;
                                case 0xd0:key_number=1;break;
                                case 0xb0:key_number=2;break;
                                case 0x70:key_number=3;break;
                        }
                        P3=0x0f;
                        switch(P3)
                        {
                                case 0x0e:key_number=key_number+0;break;
                                case 0x0d:key_number=key_number+4;break;
                                case 0x0b:key_number=key_number+8;break;
                                case 0x07:key_number=key_number+12;break;
                        }

                }
        }
        return key_number;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number=KeyScan();
                if(key_number==0)
                {
                        LED1 = 0;
                }
                else LED1 = 1;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基本结构有严重错误,switch语句的格式不完整。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