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STM32F103RCT6(mini板)DHT11温湿度传感器实验程序

楼主(2022-02-12):
需要材料:正点原子的mini开发板,DHT11温湿度传感器正点原子mini板光盘不包含DHT11实验,此处通过修改其提供的探索者开发板
光盘标准例程-库函数版本\实验31 D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实验中引脚做的mini板版本实验以作补充(DATA引脚接mini板PC13脚)

在烧录好程序后请将开发板复位,在实验中发现当DHT11接mini板3.3V电源时,传感器不工作,接5V电源时能正常工作(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工程文件夹

工程文件夹

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

以下STM32单片机代码可以在光盘里面 实验10 的基础上添加DHT11文件夹并修改main函数得到,dht11.h dht11.c main.c如下
#ifndef __DHT11_H
#define __DHT11_H
#include "sys.h"

//IO方向设置
#define DHT11_IO_IN()  {PCin(13);}        //PC13输入模式
#define DHT11_IO_OUT() {PCout(13);}         //PC13输出模式   GPIOC->MODER&=~(3<<(13*2));GPIOC->MODER|=1<<13*2;
////IO操作函数
#define        DHT11_DQ_OUT PCout(13) //数据端口        PC13
#define        DHT11_DQ_IN  PCin(13)  //数据端口        PC13

u8 DHT11_Init(void);//初始化DHT11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读取温湿度
u8 DHT11_Read_Byte(void);//读出一个字节
u8 DHT11_Read_Bit(void);//读出一个位
u8 DHT11_Check(void);//检测是否存在DHT11
void DHT11_Rst(void);//复位DHT11
#endif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elay.h"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IO_OUT();        //SET OUTPUT
  DHT11_DQ_OUT=0;         //拉低DQ
  delay_ms(20);            //拉低至少18ms
  DHT11_DQ_OUT=1;         //DQ=1
        delay_us(30);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0;
        DHT11_IO_IN();//SET INPUT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HT11_Read_Bit(void)
{
         u8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高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delay_us(40);//等待40us
        if(DHT11_DQ_IN)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dat;
    dat=0;
        for (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初始化DHT11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HT11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使能GPIOG时钟

  //GPIOF9,F10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DHT11_Rst();
        return DHT11_Check();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dht11.h"

int main(void)
{
        u8 t=0;
        u8 temperature;
        u8 humidity;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LCD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Explorer STM32F4");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DHT11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4/5/7");
         while(DHT11_Init())        //DHT11初始化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DHT11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130,239,13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DHT11 OK");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Temp:  C");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Humi:  %");
        while(1)
        {
                 if(t%10==0)//每100ms读取一次
                {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LCD_ShowNum(30+40,150,temperature,2,16);                //显示温度
                        LCD_ShowNum(30+40,170,humidity,2,16);                        //显示湿度
                }
                 delay_ms(10);
                t++;
                if(t==20)
                {
                        t=0;
                        LED0=!LED0;
                }
        }
}

Keil代码下载: STM32F103

网友A(2023-11-26):
博主你好

网友A:
你好,请问“此处通过修改其提供的探索者开发板 光盘标准例程-库函数版本\实验31 D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实验中引脚做的mini板版本实验以作补充(DATA引脚接mini板PC13脚)中这个实验31在哪里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此处通过修改其提供的探索者开发板 光盘标准例程-库函数版本\实验31 D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实 ...

正点原子的产品会有对应的资料,一般都会有一些标准例程,在这里面就有实验1xxx功能,实验2xxx功能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按你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检测的温度湿度显示都是12,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2023-12-26):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按你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检测的温度湿度显示都是12,这是为什么呢

我也是都显示12,同问

网友D:
我下载程序后,屏幕都都是现在DHT11 Error。是哪里我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