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如何在数码管上显示矩阵键盘值(138译码器)

楼主(2022-02-12):
大神们帮我看一下这个代码,普中的A2板子,数码管不能显示键码值,只能一闪而过,有什么办法可以稳定清晰的显示键码值呢?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MatrixKey.h"
#include "NixieTube.h"

unsigned char KeyNum;

void main()
{
    LCD_Init();
    LCD_ShowString(1,1,"MatrixKey:");

        while(1)
        {
            KeyNum=MatrixKey();

            if(KeyNum)
            {

                NixieTube(1,KeyNum);
                NixieTube(2,KeyNum);
                NixieTube(3,KeyNum);
                NixieTube(4,KeyNum);
                NixieTube(5,KeyNum);
                NixieTube(6,KeyNum);
                NixieTube(7,KeyNum);
                NixieTube(8,KeyNum);

            }

        }
}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1ms.h"

unsigned char code Nixie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00};

void NixieTube(unsigned char Location,Number)
{
    switch(Location)
    {
        case 1:P2_4=1;P2_3=1;P2_2=1;break;
        case 2:P2_4=1;P2_3=1;P2_2=0;break;
        case 3:P2_4=1;P2_3=0;P2_2=1;break;
        case 4:P2_4=1;P2_3=0;P2_2=0;break;
        case 5:P2_4=0;P2_3=1;P2_2=1;break;
        case 6:P2_4=0;P2_3=1;P2_2=0;break;
        case 7:P2_4=0;P2_3=0;P2_2=1;break;
        case 8:P2_4=0;P2_3=0;P2_2=0;break;

    }

    P0=NixieTable[Number];
    Delay1ms(1);
    P0=0x00;

}

6-1 矩阵键盘.rar

网友A:
你想要在数码管上显示矩阵键盘值,却使用的是液晶屏显示代码。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段码
u8 KeyValue;        //键值

void Delay_ms(u16 t)//延时函数
{
        u16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static bit sign=0;        //自锁位变量
        static u8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P1=0xf0;                                        //赋值P1 1111 0000
        if(P1!=0xf0)                        //检测有按键按下
        {
                if(++count>=10 && sign==0)//消抖
                {
                        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switch(P1)
                        {
                                case(0xe0):KeyValue = 1;break;
                                case(0xd0):KeyValue = 2;break;
                                case(0xb0):KeyValue = 3;break;
                                case(0x70):KeyValue = 4;break;
                        }
                        P1=0x0f;                        //赋值P1 0000 1111
                        switch(P1)
                        {
                                case(0x0e):KeyValue+= 0;break;
                                case(0x0d):KeyValue+= 4;break;
                                case(0x0b):KeyValue+= 8;break;
                                case(0x07):KeyValue+=12;break;
                        }
                }
        }
        else                                                //键抬起
        {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void display()                                //数码管动态显示函数
{
        static u8 i;
        u8 a[2];
        a[0]=table[KeyValue%10];//分解个位
        a[1]=table[KeyValue/10];//分解十位
        P0=0x00;                                        //段码消隐
        P2&=0xe3;                                //清除位码
        P2|=(i<<2);                                //送位码
        P0=a[i];                                        //送段码
        i=++i%2;                                        //循环计数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scan();
                display();
                Delay_ms(1);
        }
}

楼主:
有液晶屏的,也有数码管的啊,现在就是数码管的显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液晶屏的,也有数码管的啊,现在就是数码管的显示有问题。

数码管可以显示了,但显示8位的时候,除了第一行的数字,其余的数字在按键按下时会闪烁,大师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数码管可以显示了,但8位数全部显示时,除了第一行的按键,其余的按键按下数字会一直跳,不知道啥原因,有大师能指导一下吗?

6-1 矩阵键盘A.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