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们,51单片机为什么在memory model为large时串口会出问题

楼主(2022-02-12):
(无正文)

网友A:
编译前需要在“devies target"栏里的”memory model:"选PDATA或XDATA

网友B:
memory model 永远用 sma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mory model 永远用 small

但是,我的文件使用small时候会出现SEGMENT TOO LAR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前需要在“devies target"栏里的”memory model:"选PDATA或XDATA

这么做了,但是功能还是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文件使用small时候会出现SEGMENT TOO LARGE

部份变数要变做idata

unsigned char idata Rec_Buff[2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文件使用small时候会出现SEGMENT TOO LARGE

过了一个月,还以为你问题都解决了。
首先, memory model 永远用 small。
如果出现了  'DATA': SEGMENT TOO LARGE   这样的字样
申明变量的时候, 适当给 数组类的变量, 加上 idata, pdata, xdata 等前缀。
分担 DATA 的负担,
对于,只需要 读,写 的数组,可以用pdata,
对于,需要++,--, 与或操作的 数组, 尽量用 idata.
如果数组 较大,可以考虑 xdata

楼主:
加前缀确实解决问题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