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芯片进入AT指令模式后没有返回OK

楼主(2022-02-12):
我在某一个宝上买的HC-05芯片,USB转TTL模块用的是普中51单片机实验板上的,确认RXD和UTX、TXD和URX连接,上电的同时按住按钮、指示灯慢闪进入AT模式,换了两个串口助手,波特率从最大到最小试了个遍,选的是文本模式发送/接收,发送AT\r\n却没有返回OK,实在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真诚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接线方式定义可以咨询一下卖方老板,有的RXD就是和RXD连接的,这要对照芯片上的实际硬件电路。

网友B:
在保证所有连接正确的情况下,如果连接在板子上的UART口,要先把板子里的程序清空(即主函数不要有任何的程序),这样就可以正常收发AT指令了 或者把RX TX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C:
你不会把GND漏了没有接吧?

网友D:
tx rx 3v?  5v? 須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