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推荐矩形波发生器,输出信号给51单片机

楼主(2022-02-12):
如题:楼主想到某一个宝买一个“频率,占空比可调”的方波发生器,但苦于不知道买哪个。因为我自己用单片机写了频率计,想买一个脉冲发生器产生脉冲送给单片机测它的频率验证一下。
有没有推荐的呀

网友A:
买个手持示波器吧,几百块钱,我也考虑弄个小的玩玩

网友B:
如果只是为了简单的测试所制作的频率计是否准确,大可不必买信号发生器。自己用万用板搭一个得了。关键是要选择优质晶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个手持示波器吧,几百块钱,我也考虑弄个小的玩玩

有没有推荐的牌子,我也想整个

网友D:
很简单不用买什么,用分频器分频单片机本身频率如10分频100分频

网友E:
能不能用单片机自身的IO口作为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用单片机自身的IO口作为信号源?

我感觉不太行吧,我要用单片机测频,程序是顺序执行的,输出波形的时候就不会测频,测频的时候不会有波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不太行吧,我要用单片机测频,程序是顺序执行的,输出波形的时候就不会测频,测频的时候不会有波形 ...

你测频率不是用外部中断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测频率不是用外部中断测量的?

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F:
方波的信号发生器,51单片机做就可以,买就看个人情怀;
要精准测试还是买仪器,根据口袋和实际需要定罢,当然也可以借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不太行吧,我要用单片机测频,程序是顺序执行的,输出波形的时候就不会测频,测频的时候不会有波形 ...

自身信不过那你找两片单片机啊,几块钱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