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按键短按加1,长按连加总是无法实现,问题在哪?

楼主(2022-02-13):
最近在做单片机独立按键长按连加,短按加1的功能,网上找了很多例子,都不是很满意,试了很多都不成功。最后找了一个很多人在用的代码,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我这边总是无法实现功能,搞了好几天都不能解决,修修改改无数次,实在是没思路了。以下是这部分代码,希望大神赐教!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
1,只能实现短按一次的功能,即数码管显示0时,短按一下可以增加到1,再按就没反应了。
2,应该是KEY_SCAN() 和KEY_PROCESS()这两个函数的问题,但是找了好久,改了很多也没解决问题,现在没有思路了。按键扫描函数KEY_SCAN()是在网上找的朱兆琪学习板的程序,我用的单片机是AVR的,在我上面怎么都用不了,不知道啥问题,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感觉硬件没啥问题,换另一种写法就没问题,但是如下写法总是不行。

unsigned char   key_number=0;  //触发的按键编号
unsigned short  key_time_delay_cnt_SW1 =0;   // SW1 按键去抖动计数器
unsigned char   key_lock_SW1=0;              // SW1 自锁变量
unsigned short  key_cont_trigg_cnt_SW1 =0;   //SW1连加计数器

unsigned short  key_start_cnt1 =0; //中断启动计数器标志位
unsigned short  key_start_cnt2 =0;
unsigned short  key_start_trigg_cnt1 =0;
unsigned short  key_start_trigg_cnt2 =0;

uint8_t KEY_SCAN(void);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_PROCESS(uint8_t);  //按键处理函数

int  main(void)

{
  KEY_PROCESS(P_min_set_temp_ON);  //P_min_set_temp_ON在数码管上显示分和秒
}

uint8_t  KEY_SCAN(void)

{
        // 扫描SW1
        if (1==KEY_SW1)  //按键没有被按下(高电平),清零标志位
        {
                key_lock_SW1 =0;  //自锁标志位清零
                key_time_delay_cnt_SW1=0; //去抖延时清零
                key_start_cnt1=0;  //在中断中启动计数
                key_cont_trigg_cnt_SW1 =0;
                key_start_trigg_cnt1=0; //在中断中启动计数
        }

        else if (0==key_lock_SW1) //如果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按下
        {
                key_start_cnt1=1;  //中断中启动计数器,key_time_delay_cnt_SW1开始自加
                if (key_time_delay_cnt_SW1 > KEY_TIME_DELAY_SW1) //自加到10mms去抖动,KEY_TIME_DELAY_SW1为进入中断10次,约10ms
                {
                        key_time_delay_cnt_SW1 =0;
                        key_start_cnt1=0;
                        key_lock_SW1=1;
                        key_number=1; //触发 一次SW1单次触发,如果松手,立即返回到if (KEY_SW1)

                }
        }

        else if (key_time_delay_cnt_SW1 < KEY_TIME_ALWAYS_PRESS) //如果按住不放, 在1s内自加,KEY_TIME_ALWAYS_PRESS为1s
        {
                key_start_cnt1=1;
        }

        else  //持续按住大于1s时,进入连加状态
        {
                key_start_trigg_cnt1=1; //启动key_cont_trigg_cnt_SW1自加
                if (key_cont_trigg_cnt_SW1 > KEY_TIME_SEQ_INTER)  //自加到250ms后,清零,KEY_TIME_SEQ_INTER为250ms
                {
                        key_cont_trigg_cnt_SW1 =0;
                        key_start_trigg_cnt2=0;
                        key_number =2; //触发SW1连续触发,实现长按SW1超过1s, 产生每250ms触发一次按键的效果

                }
        }

   return  key_number; //返回按键编号值

}

void KEY_PROCESS (uint8_t min_sec_set_temp)

{
            KEY= KEY_SCAN(); //根据返回的按键编号值处理
                switch (KEY)
                {
                        case 1:  // SW1 单次触发
                        min_sec_set_temp ++;
                        if (min_sec_set_temp >99)
                        {
                                min_sec_set_temp=0;
                        }
                        //key_number=0;

                        break;

                        case 2: //SW1开始连加触发
                        min_sec_set_temp --;
                        if (min_sec_set_temp >99)
                        {
                                min_sec_set_temp=99;
                        }

                        break;

                        default: ; break;
                }

                min_decade=min_sec_set_temp /10; //数码管显示
                min_the_uint=min_sec_set_temp %10;
                sec_decade=min_sec_set_temp /10;
                sec_the_uint=min_sec_set_temp %10;

                DISPLAY_TIME_SET_MIN_SEC(1); //数码管显示函数,通过按键加减数字可以显示出来
}

ISR(TIMER1_OVF_vect) //中断服务程序, 8M/256分频,1ms进一次中断

{
        TIFR1  =0x01; //中断标志置位
        TIMSK1 =0x00;  //关中断

    if (key_start_cnt1==1)
    {
                key_time_delay_cnt_SW1 ++;
    }

        else
        {
                key_time_delay_cnt_SW1=0;
        }

         if (key_start_cnt2==1)
         {
                 key_time_delay_cnt_SW2++;
         }
         else
         {
                 key_time_delay_cnt_SW2=0;
         }

         if (key_start_trigg_cnt1==1)
         {
                 key_cont_trigg_cnt_SW1 ++;
         }
         else
         {
                 key_cont_trigg_cnt_SW1=0;
         }

         if (key_start_trigg_cnt2==1)
         {
                 key_cont_trigg_cnt_SW2 ++;
         }
         else
         {
                 key_cont_trigg_cnt_SW2=0;
         }

        TCNT1H =0xFF; //计数器重装初值高八位
        TCNT1L =0xE0; //计数器重装初值低八位
        TIMSK1=0x01; //开中断
}

网友A:
给你一个应用示例参考

网友B:
你可以看下这个框架是怎么实现长按连加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214058-1.html

网友C:
不是那两个函数的问题,是你用它们的问题吧?
case 2: //SW1开始连加触发
           min_sec_set_temp --; //为啥用--呢?明明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那两个函数的问题,是你用它们的问题吧?
case 2: //SW1开始连加触发
           min_sec_ ...

不是的,这个贴的时候注释没改过来。实际程序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应用示例参考

感谢!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下这个框架是怎么实现长按连加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214058-1.html

感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D:
用状态机不难吧就一个短按状态和长按状态,外加一个无按下时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状态机不难吧就一个短按状态和长按状态,外加一个无按下时的状态

我用状态机试一下,谢谢

网友E:
的确是KEY_PROCESS()的问题
你连基本的C语言函数传参都没有弄懂

你这写法是值传递,等于

uint8_t 真实户口结余 = 1000;

void 手游(uint8_t);
void 显示(uint8_t);

void 手游(手游户口结余)
{
        if(有键按下)
                手游户口结余+1

        显示(手游户口结余)
}

void main
{
        while(1)
        {
                手游(真实户口结余);
        }
}

只是把"真实户口结余"的值放进"手游户口结余"内
然后对"手游户口结余"+1
手游函数内的操作不会对"真实户口结余"有任何影响

正确写法应该是

uint8_t 手游户口结余 = 1000;

void 手游();
void 显示(uint8_t);

void 手游()
{
        if(有键按下)
                手游户口结余+1

        显示(手游户口结余)
}

void main
{
        while(1)
        {
                手游();
        }
}

网友F:
局部静态变量static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的确是KEY_PROCESS()的问题
你连基本的C语言函数传参都没有弄懂

真的非常感谢你!

你解决了我的问题,我确实犯了这个错误,其实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有时就是陷入了死胡同。感谢你!我还得多努力,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