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1875的原理图PCB,10X10的板 5532前级+喇叭保护电路

楼主:
有坛友要10X10的板 排了一个 5532前级+1875标准电路!有PCB和SCH!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SCH 原理图

PCB1

PCB2

PCB3

3D预览1

3D预览2

AD文件:

欢迎回帖指点!

网友A(2022-02-16):
为撒都不回帖呢?

网友B:
无私奉献,实测的效果怎样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私奉献,实测的效果怎样呢

最近忙,过几天打样

网友A:
板子到了!过几天再焊

网友B:
焊好板子,测试后,反馈下效果呀

网友C:
耦合电容用什么好?

网友D:
效果好不好啊

网友E:
测试效果大家说说

网友A:
最近很忙,焊了一部分!  还有一个 TEA2025的带3D环绕的还没开始焊!

网友F(2022-03-23):
效果如何?

网友G:
楼主效果怎么样?

网友H:
谢谢楼主,(又来1875的原理图PCB,10X10的板 5532前级+喇叭保护电路)太好了,可以购PCB板吗?

网友I:
大家有测试过,有用吗?

网友A:
还没焊完,快完工了,最近忙!

网友J:
请问是用什么画PCB的?想学习学习。

网友K:
5532当年的运放之皇,在音响中运用比较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问是用什么画PCB的?想学习学习。

如果没有学习过其他EDA,嘉立创的EDA很方便实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如果没有学习过其他EDA

你好层主,我们有研发一款制冷温控器 想请你帮我检查一下我们的设计 可以吗?

网友M:
好,规划的布局我喜欢

网友F:
效果怎么样?

网友N:
看着挺工整的,地线走向也比较统一,保护功能完善。lm1875是很耐玩的IC,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元件,用不同的音箱,组出来也会有不同的声音。

网友A(2022-05-15):
一直很忙,想起了弄一下,快完工了!

网友O:
提个建议,那几个耦合电容,按烧友的要求不是应该用无极性的电容么?另外,几个退耦用的104电容就没必要用那么大的薄膜电容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O:
提个建议,那几个耦合电容,按烧友的要求不是应该用无极性的电容么?另外,几个退耦用的104电容就没必要用 ...

嗯嗯,先试试看吧,到时候换成钽电容(我只有钽电容)试试

网友P:
引用 网友A:
一直很忙,想起了弄一下,快完工了!

效果怎么样

网友Q:
感觉还是设计成对称布局好看。喇叭的保护继电器和4700微法电容。选型大点了。

网友A:
焊完收工,用的2050!音质不错,就是10 cm距离左右能听见底噪,没达到想要的效果! PCB走线待改进,真正做到地线一点接地底噪应该会小点,请坛友指点指点如何布线最优!感谢!

网友N:
正如楼主所说,底噪略大, PCB走线待改进。可以理解,这个板子可以分拆的,建议:
1、保护部分,可以设置成正常和非正常保护两个指示灯。
2、地线汇集到电源滤波中间。
3、OTL已经很多了,建议功放部分改成BTL。
4、功放LM1975部分也可以用LM1976试试,BTL吧
谢谢,已经很好了,期待作者更多的作品

网友R:
我制作的1875没有本底噪声,前级供电是伺服电源7812+7912+5532,功放部分是10倍前级放大5532+1875直流伺服+5532控制,无反馈电容输出方式。焊好一个安装到有源音响里了,这有个完成部分的图片发给大家看看。

第一次布局没掌握好电容尺寸,显得拥挤

网友A:
引用 网友R:
我制作的1875没有本底噪声,前级供电是伺服电源7812+7912+5532,功放部分是10倍前级放大5532+1875直流伺服+5 ...

强,学习了!

网友S(2022-06-28):
引用 网友R:
我制作的1875没有本底噪声,前级供电是伺服电源7812+7912+5532,功放部分是10倍前级放大5532+1875直流伺服+5 ...

大哥,有原理图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S:
大哥,有原理图么?

我的文件有原理图,底噪是前级的,跳过前级一点底噪都没有!你画PCB可以不要前级!

网友T:
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A:
有一点点前级的底噪!

网友Q(2022-11-25):
HiFi论坛上有个专门的帖子介绍一点接地

网友U(2023-01-13):
板子布局工整 楼主费心了。板子功能齐备,学习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Q:
HiFi论坛上有个专门的帖子介绍一点接地

这个讲起来简单 做起来比较难。各种电路千变万化。我也是苦恼这个。

网友A(2023-02-21):
引用 网友G:
楼主效果怎么样?

一直在听,还不错!

网友V(2023-04-17):
研究研究

网友W:
音频输入端的集成电路小片是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W:
音频输入端的集成电路小片是啥

蓝牙模块

网友X(2024-01-22):
图画的真漂亮,学习下

网友X:
要是2.1低音炮的尺寸10X10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X:
要是2.1低音炮的尺寸10X10就好了

有空了画一块玩玩!

网友Y:
布局挺漂亮的,谢谢分享!!

网友X(2024-02-28):
引用 网友A:
有空了画一块玩玩!

坐等更新哦,画了没,PCB文件分享的话我立马去打样测试,哈哈哈

网友Z:
引用 网友R:
我制作的1875没有本底噪声,前级供电是伺服电源7812+7912+5532,功放部分是10倍前级放大5532+1875直流伺服+5 ...

如果没有底噪确实不错、但是这块板子确实要重新布局一下、规整一点更好

网友AA(2024-04-16):
楼主的设计都是按照模块化设计的,挺好的,不过这是2.0的桌面音响版本,且低音高音部分没办法调整,只有一个音量大小调整,建议楼主增加下,音量调节板部分,做2个版本,一是整体版,二是分体版本。然后耦合电容部分,104换成威马的会更好 ,大电容用6800uf或者1000uf的。增加2.1的版本。可以用1875+2030A或者1875+2050的方案。(实际都可以相互通用)另外22uf用尼吉康或者是依娜。继电器用欧姆龙的更好哦~

网友AA:
忘了补充。楼主的变压器是12V-0-12V,对于2030来讲,是刚刚好,没超过额定的22V,但是对于1875来讲,实在功率不太够,建议18V-0-18V的,这样能完全发挥到1875的最高效率哦~音箱在4~8寸是效果最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