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型号的51芯片,安装在构造略有不同的单片机上,能共享程序吗?

楼主(2022-02-14):
(无正文)

网友A:
软件程序都是基于硬件条件编写的,直接使用别的程序不考虑其硬件差异往往不能成功。

网友B:
第一看看是否PIN TO PIN兼容,第二注意硬件初始化,其它的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共享程序,是什么概念?估计问的是二进制代码,或者HEX文件直接烧录单片机?一般都不可以,至少代码要重新编译。

网友D:
具体看程序使用了什么特殊功能寄存器、出厂固件版本,IO口是否使用特殊功能,以及中断使用情况分析,比如ADC、PWM、硬件SPI等。

网友E:
逻辑上说只要是51核和pin to pin的都是可以通代的

网友F:
百问不如一试

网友G:
要注意 容量,內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