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电源,单片机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单片机和串口屏之间GND是隔离的,怎么通信

网友A(2022-02-14):
两部分是单独的供电电源的话可以把GND接一起,如果要求GND也隔离那就用光耦

网友B:
加光耦没错

网友C:
单片机加隔离串口模块。

网友D:
感觉其实可以不用隔离。。。
gnd分高压和低压地的话,应该是在电源输入电容引脚处单点连接。双面板的话就屏幕和mcu电路分别铺铜,然后在电源输入电容的地方单点连接即可。4层以上板子的话保证地平面正确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