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摇表电路工作原理 及原理图

楼主:
    电子摇表是用3.6V锂电池通过2a升压模块得到5V左右的稳定电压,在由D965三极管与磁环变压器构成的升压电路升至500V高压。使用起来方便可靠。
   电路原理图及实物外观图如下:

网友A(2022-02-14):
磁环变压器怎么做?另哪个2A是什么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环变压器怎么做?另哪个2A是什么元件

3.6V升5V模块。

网友C:
磁环变压器什么规格或怎么制作呢,能发份磁环变压器的相关资料吗?

网友D(2022-04-20):
引用 网友C:
磁环变压器什么规格或怎么制作呢,能发份磁环变压器的相关资料吗?

不好意思论坛好象没有回贴提醒,今天才看到。我用的是EE25磁芯,初级20圈,次级1000圈。

网友E:
取消那个2A模块直接用锂电池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取消那个2A模块直接用锂电池不行吗

直接用锂电池由于电压会在3V—4.2V(充足电后)变动,会使高压输出不能稳定在500V。

网友F:
电压不稳定,读出的数据不会稳定,怎么判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压不稳定,读出的数据不会稳定,怎么判断。

恒压500V。无须判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取消那个2A模块直接用锂电池不行吗

建议直接使用充电宝输出的5V电压代替2A模块,开关都可以省略了,只有插上充电线就可以使用(注意先插设备端后插充电宝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