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的几片库存运放4558,居然是坏的,有谁也遇到

楼主(2022-02-14):
手头有几片库存的运放4558,以前购新的。近期拿出来测试,居然发现用作比较器时,无论正反相端的电压如何,输出端都是接近VCC(12V)。如果两相输入端不接入任何电路,表笔碰触输入端(干扰信号),输出电压有些变化,但变化幅度不大,算是坏了的芯片吧。大家遇到这情形吗?

网友A:
共模电压范围超过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压范围超过了没有?

用电位器中心抽头来控制电压的,先固定一相,另一相输入可变电压。如正相固定电压,反相输入0至10V或反相固定电压,正相输入0至10V。

网友B:
正常存放的情况几片同时坏的机率很小,或许楼主搭建电路存在问题的居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存放的情况几片同时坏的机率很小,或许楼主搭建电路存在问题的居多吧

搭建电路没有问题的,将其代换到电动车充电器中去,也不正常,结果买新的,测试完全正常。

网友C:
遇到过,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了,已经坏了,集成电路块存放是有要求的,要不你买到了不良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