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2存储不了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2-02-14):
(无正文)

楼主:
程序如下,存不了290706

网友A:
是不是没有通电? 给的信息太了点,,程序问题或者是硬件文件都可能导致

网友B:
问题问的太广,无法作答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个问题,用的是24C04,存储不了内容,后来换了24C02就可以了。我用的那个24C04应该是坏的,建议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D:
原理图,程序贴上来,这样好针对回答

网友E:
是不是写的次数太多了,一直写的话是会坏的。
先排除硬件问题,如果之前在现在的条件下,写入24c02过,先换下新24c02,看下同样硬件条件下是否能写。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F:
是不是有个脚位没有接地?我记得除了正负极之外,左边的所有脚位都要接地。

网友G:
你好好查一下24c的应答吧,应答有主机发送数据从机的应答,以及从机返回数据主机的应答与非应答,24c有三种应答呢,你全部是第一种

网友G:
这是我的代码

网友G:
这是我的应答代码
void response()
{  uchar i;
   scl=1;
   delay();
   if((sda==1)&&i<250) i++;        //应答sda为0,非应答为1
   scl=0;                          //释放总线
   delay();
}
void ack()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sda=1;
   delay();
}
void noack()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

网友H:
无法储存数据, 先找下硬件管脚连接是否正确, 再用另外一个IC替换是否能够正常. 再找下软件时序地址设置这些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是我的应答代码
void response()
{  uchar i;

把if改while,不然你这个i++没起作用。